[电动] DSOX2012实测频率,双踪100MHZ示波器最高测试频率

楼主(2019-11-21):
不知道DSOX2012A双踪100MHZ示波器最高测试频率有多大,今天有幸用朋友的设备测试了一下,
原来100MHZ可以测到200MHZ呢,再高,示波器只显示大于200MHZ了。
抛砖引玉,期待大家分享一下示波器使用心得。

网友:
示波器都能测超过标称很多的频率,只是幅值就不那么准确了。

网友:
 超带宽,测方波 波形都变成正弦波了。

网友:
正弦可以超过一些,但幅值变小,精度下降~

网友(2023-04-03):
看你的图片:200M  示波器显示峰值0.619V    换算成 RMS  0.438V

信号发生器输出1V  一般是在50欧负载 RMS值,开路电压会加倍,示波器输入电阻相当于开路,所以信号发生器实际输入到示波器的电压 RMS值为2V

所以 200M时 幅值衰减 达-13.2dB了,差太多了,所以厂家不太可能太厚道标称100M 指标可以达到200M,-3dB到150M就不错了

一个系列示波器 不同带宽的型号,输入通道,Y放大电路 结构可能一样,但一般参数会有变动,如晶体管、集成块选用或是电容的容量会不同。

那些单纯改固件升级带宽虽然可以显示 但指标可能达不到要求,或者即使达到-3dB带宽但余量没了

网友:
200m实际波形幅度大幅缩减,已经不具有测试意义,其他波形估计严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