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星际神火S5S LED手电接触不良了,发现“润滑硅脂”,顺便小改一下尾盖

楼主(2019-11-21):
装渣渣自行车上的变焦手电出现闪烁和亮度变低的问题,估计是接触不良了
拆开检查一下

整体外观

记得是9块9撸的

尾盖铜色的负极是铁的

发现其接触电阻大

而且还不稳定

拆拆拆
旋出芯子

开关和铝压板

发现开关引脚片上有脂状物

压板上更多
貌似润滑用的硅脂,难道是方便拧压片?

开关组件拆散

负极弹簧长得跟触摸板弹簧差不多

常见的手电开关

这个也接触不良

看电阻,估计开关和外部接触都有问题

楼下继续

楼主:
先打理一下开关拆开

静触点上有点磨痕

稍微打磨一下两个静触片和中间的动触片
连接铝压环的触片擦掉“硅脂”,再搪点锡,增加接触面积

另一个触片上,弹簧直接焊接在上面,减小接触电阻

装好

测试闭合电阻,基本为0了(0.2差不多是表笔电阻)

压环也擦干净,再锉平一点,方便和搪锡的开关静触片接触

装好尾盖
测试电阻在0.1欧的样子,应该差不多

装上手电,多试几次,接触不良现象消失,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
便宜手电问题就是多,暂时先简单折腾一下,后续看效果,久了还不行就只能直接焊线来消灭各接触环节了

网友A:
如果是老外,直接扔了换新,这就是洋垃圾

网友B:
锡,很容易氧化,当时得行,一发黑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开关里面的触点氧化了接触不良,拆开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开关就是不耐用

网友:
感觉貌似我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手电

网友:
那好吧,镀层金试试看

网友:
这创意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老外,直接扔了换新,这就是洋垃圾

看什么样的老外,也许西方人都不买这个,穷国又买不起

网友:
里面是铁片触点,加点WD40万能润滑剂试试,过一阵子应该会好。或者改成8.5x8.5自锁开关,缺点比反向开关长了两三毫米。

网友:
这东西就是能亮就是好的

楼主:
直播早结束了,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论坛买的C8好多年了也有点接触不良,偶尔一闪一闪。估计和楼主手电一样故障

网友:
弹簧焊接改的不错,连铝压盖的开关片还是不要上锡的好,砂纸砂一下应该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很容易氧化,当时得行,一发黑就接触不良了。

就看接触部分了

网友:
图片拍得好太清晰感觉都有点不习惯

网友:
刚看了C8灯头问题,现在又看到尾盖了

网友:
元首又被骚版限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