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原来我住的是地下室

楼主(2019-11-21):
没事瞎玩
搞个大气压模块

很简洁的板子,12c接口的,也能别的接口,当然这些我都不懂

EBM180,大概是这个名字,能测温度气压与海拔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原来我住的是地下室
还是地下负3层的位置,距离18层就差15层了

网友A:
        亲,你好逗比啊。

网友:
这防空洞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好逗比啊。

哈哈,海拔是负13米啊,不是地下室是啥

网友B:
珠峰上挖个地下室也有几千米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珠峰上挖个地下室也有几千米高了。

冻得杠杠的,你挖一个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冻得杠杠的,你挖一个我看看

你可以从山脚下往上挖嘛,地下有地热,不会太冷

网友:
所以说根据气压测高度不准啊

网友C:
做成手持的,测个相对高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手持的,测个相对高度不错

是的,这个以后再说,先检验下功能嘛

网友:
小米手机原来都带气压测试的,自从小米9以后就阉割了

网友D:
不知你用什么算法,如果用气压值来算高度的话,看你气压值比海平面大了,当然算出的海拔就是负的了。要测出当地的海平面气压值来修正的。
另外,过几测量可能数据又是另一个样了,因为气压是随时间、季节变化的。
这个模块应该叫BMP180吧

网友D:
人间童鞋,你每天都被打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间童鞋,你每天都被打满啊

骚版整我呗,我刚发的帖,哪有打赏啊,怎么就满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用什么算法,如果用气压值来算高度的话,看你气压值比海平面大了,当然算出的海拔就是负的了。要测出 ...

哈哈,我记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骚版整我呗,我刚发的帖,哪有打赏啊,怎么就满满了

你发帖量大,总额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发帖量大,总额满了

14万M币的人,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万M币的人,羡慕啊。。。。

14万人民币就不羡慕了

网友:
气压是随气候变化而变化的,这个算法并不准,新标准海平面上的气压为1016hpa,老标准好像是1013hpa

网友:
好好干,我看到闲鱼上有一块钱一个带液晶和stm8单片机以及液晶驱动芯片的料板,拆兄不搞一点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