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修』英发智能电动车充电器换线1

楼主(2019-11-21):
『X拆修』英发智能电动车充电器换线1
领导的,不得不给修啊。。不修……修了……哎,总之都是泪。。

智能,估计都是电池厂商放出来的货

拆两螺丝就可以开壳了

用料一半。。还是满意那个啥品牌的

变压器上直接有功率

巨讨厌这焊接的,都有一段会露出来

后来用论坛蓝牙表寻找了一下断线,没找到。后来剪断后依旧不对,用X光机才找到断点,可是线已经被破坏了

换跟好的线,卡子不对,用旧的

接好再测试

记得串灯泡,绿灯,修好,还人

哦也

网友:
为什么很多杂牌充电器变压器上面都贴着廉洁 的贴纸。。。。

网友:
断线两头往火线零线一插

网友:
x光机很任性啊

网友:
X同学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网友A:
这充电器我也有一个,放在老家用了好多年了,之前也换过一条电源线。去年过年回去发现下图圈起来的地方的电阻烧糊了,看不出原来的阻值是多少了,X大哥可以帮我看一下你这里的色环是多少吗?从图上看好像是棕黑棕金但是我不太确定,因为看了其他充电器这个电阻一般是在20欧左右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还是可以

网友:
太高级,还x光

网友:
进出线故障率高,一般都是因为收线时缠绕过度或经常拉拽所致。

网友:
这样的领导不好伺候呀

网友:
没用x光照一下,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我也有一个,放在老家用了好多年了,之前也换过一条电源线。去年过年回去发现下图圈起来的地方的电 ...

应为100欧/2W的次级消振电阻和高压瓷片(蓝色)串联。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B:
修个充电器都用上X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个充电器都用上X光了?

无聊不相信判断,就用X光机照了一下。。

网友:
居然还X光照片,牛B

网友:
謝謝分享  搞过好几台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