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捡个垃圾,改个玩具

楼主(2019-11-21):
捡了个雨刮电机,切割去掉涡轮结构,轴头上磨床磨到8mm,上角磨机延长杆夹头,固定金刚砂磨片,找块铝槽板做底板,后段加快铝板做电池板,用充电器外壳撸一块电池接口,这里应该闲鱼买现成3d打印的电池转接口,,然后底部固定开关,打孔攻丝接线,试机后做油漆,最后安装完活,放桌面上随手磨一下小东西挺好用的。

楼主:
捡个垃圾,想用起来贴一堆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个垃圾,想用起来贴一堆功夫,

是这个理,和捡个键盘配台电脑差不多效果。手艺不错的,成品清爽!

网友:
大国工匠,好棒。

网友:
这么好的快充,切了

网友A:
雨刮器电机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刮器电机转速多少

2500转左右,用的18v电池,如果用24v可以到3000转以上吧

网友B:
雨刮器电机都是这种圆形的吗,如此规整?我想做个小电磨,找了好几个升窗器电机都是歪瓜裂枣形状不规则的,输出轴倒是有粗也有细。
老乡这样配夹具,不如直接上个三爪夹头用途更广吧?不过常见电机轴蜗杆有点细了,直连英美制3/8吋或公制10mm接口钻夹头都不行,需要做个转接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刮器电机都是这种圆形的吗,如此规整?我想做个小电磨,找了好几个升窗器电机都是歪瓜裂枣形状不规则的, ...

纯属见不得材料浪费才制作了这玩具,大巴车雨刮电机都这样的

网友:
买椟还珠,充电器电池接脚少电池正极输出,还要加上电池接片。不如用充电器外壳换个电钻外壳改造。

网友:
这个电池接口有点奢侈啊。

网友:
太奢侈了,我这都是买电钻的塑料壳锯,便宜又好看

网友C:
直接锯个电钻底座多好,这充电器有多的出么?我拿两个18v新电钻壳跟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锯个电钻底座多好,这充电器有多的出么?我拿两个18v新电钻壳跟你换。

...

谢谢啦,我用不到电钻外壳,已经在闲鱼买了电池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用不到电钻外壳,已经在闲鱼买了电池插座

好的,我的壳是新壳,上的图是旧的做个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