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漏保空开,拆开瞧瞧

楼主(2019-11-21):
捡了个漏保空开,拆开瞧瞧,空开烧坏了,漏保应该还是好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中规中矩,就是关键的触点部分偷工减料了,没有用镀银合金的触点,看图片,应该是大电流过流或者是触点接触不良打火所致

网友A:
该有的还是有。。。属于正规厂家货,不过用料一般。30A只能当15A,60A也只能当30A用,所以大电流必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有的还是有。。。属于正规厂家货,不过用料一般。30A只能当15A,60A也只能当30A用,所以大电流必烧。。 ...

便宜东西都这样

网友B:
东西不错,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了。同事一个16安的,接个洗澡的热水器,天天跳,换了一个不跳了,我拿回来发现接个灯泡也是一会儿一跳,还不是漏电,拆了也没看明白是哪里的问题。看症状是过流了跳的,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了。同事一个16安的,接个洗澡的热水器,天天跳,换了一个不跳了,我拿回来 ...

如果拆机还看不出有烧坏的痕迹,那有可能漏电跳,漏电线路不好,也有可能过流跳,就是里面设计不行,稍大就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东西都这样

是便宜货,但五金店也不便宜的。。唉。。所以拆机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不拆不明白值不值。。。
我前两天也上传了一个漏保的拆机图,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拆机还看不出有烧坏的痕迹,那有可能漏电跳,漏电线路不好,也有可能过流跳,就是里面设计不行,稍大 ...

过载肯定不会,漏电的话,那个漏电保护按钮也没跳起来啊,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载肯定不会,漏电的话,那个漏电保护按钮也没跳起来啊,想不明白

不是说你过载,是说本来漏保是30A,而漏保实际15A就将你过载,所以跳了。。所以说这漏保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你过载,是说本来漏保是30A,而漏保实际15A就将你过载,所以跳了。。所以说这漏保质量不行。。 ...

是呢,不明白为什么呢,记得应该是个C16的,接了个不到几十瓦的车载冰箱,使用的是饮水机上的220转12v的那个板子,电流应该不到一个安培呢,就跳了呢

网友:
质量一般,淘宝10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