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快递下的30V10A可调电源板子初步研究

楼主(2019-11-21):
群里看到有人推荐这款板子,24¥包邮,虽然我有三台可调电源了,想了想也不贵,剁手研究吧,毕竟10A的我没有。

收到货是这样的,快递比较暴力,卖家也没有用泡沫啥的减震,直接一个大盒子丢过来。
一个旋钮断裂,一个内伤,所有的插件都有不同程度弯折,鄙视一下快递公司和不咋负责的卖家。。。。。

显示板,比较惨

电源板,比较沉,看变压器还行

背面光秃秃,厂家用美纹纸把MOS和肖特基半桥的焊盘过孔给堵住了,过波峰焊的时候不堵孔

撕掉美纹纸看焊盘,MOS是正常封装,肖特基半桥还是大家伙呢,过10A电流不容易

显示板与电源板,或者准确的说是控制板和功率板是通过13Pin插座和排线连接的

断裂严重的滑动变阻器旋钮

两圈碳膜,一个滑片,B10K型号

拿到板子肯定是不能贸然通电,先研究一下走线,标注各个元件的功能

跑板子,用记号笔标注电位点

板子上有网站,出了MOS和肖特基半桥,还有一颗温度传感器空缺,标注是D1,我觉得是类似NTC的家伙

这边有个插口,根据走线,应该是温控风扇的引线

这里是110V跳帽,可以选择220V输入或者110V,千万别动这个玩意

这里是辅助供电变压器,由TNY2788芯片驱动

这里是220V输入和13Pin插槽,看到有课78M05给控制板供电,但是空缺了两颗电解电容,一颗贴片16V,一颗35V1000uf

插口旁边的是输出口,也就是连到输出接线柱的

这个是开关管驱动变压器,ATX电源常见

两颗你吃康的200V电容串联,还算良心

看完功率板,看看控制板,正面两个3位数码管,两颗LED指示灯提示CC和CV,
下方四颗旋钮调节电压电流以及微调,貌似还有一个重置焊盘跳线,不知道干啥的。

板子背面元件很多,
板子的右方有精密可调校准电压电流表,
有数码管驱动芯片,还有OP07运放用于电流信号放大,一颗STM8单片机采集电压电流信号并输出
预留了数控接口,
板子的左方是LM358和TL494,经典组合。

电压电流采集显示部分

数码管驱动芯片

TL494部分

网站和内部代码

TL494+LM358

根据网站找到了产品型号

30V系列稳压可调直流电源3A/5A/10A
一、概述
     KPS系列直流电源是单组输出、高精度双显示的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机器具备完
整的操作保护功能、具有高效能、低纹波、稳定度高且体积轻小等特点。限流保护可以
使KPS电源供应器和负载免受意外损害。KPS系列电源具备温控电路、智能散热噪音低。
二、特点
高效能、功率足
低纹波、体积小、重量轻
电压、电流双LED显示、精度高
稳压、限流、操作简单
双电压输入、选择方便
温控风扇散热、噪音低、寿命长
三、应用领域
1. 生产线测试。
2. 电器维修。
3. 产品老化。
4. 蓄电池充电。
4. 实验室、科研教学。
6. 其它一切需要直流稳压电源的场合。
四、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 220V/110V±10%;50Hz/60Hz。
输出稳压值:0~30V连续可调。
输出恒流值:0~3A/5A/10A连续可调。
纹波电压:Vpp≤1%
整机效率:≥89%。
数字显示:三位LED数码管显示。
显示分辨率:0.1V / 0.01A。
显示精度:±1%+2digits。
工作温度:(-10~45)℃。
贮存温度:(-20~60)℃。
相对湿度:90%(40±5℃)。
五、产品特征
净重:1.45Kg、毛重:1.8Kg、整箱:8台/15Kg
机器尺寸(mm):81(宽)×165(高)×220(长)
包装尺寸(mm):120(宽)×205(高)×290(长)
随机附件:电源线x1 说明书x1 保修卡合格证x1 输出线x1

觉得是厂家仓库流出来的不良品,
最近比较忙,等有空再补上缺失的元件之后试机,装壳吧。大多数情况下是吃灰的节奏哈哈

网友A:
挺有意思的,方便发个关键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有意思的,方便发个关键词吗?

谢谢捧场,好像已经卖完下架了。。。。

网友B:
昨天隔壁论坛也看见在卖,直接被秒了

网友C:
合适的壳子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适的壳子不好搞

说到点子上了,我打算用个电动车充电器壳子塞进去,看板子尺寸貌似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隔壁论坛也看见在卖,直接被秒了

是吧,我是前天下午的时候看到群里有人推荐这个,本来不想入手的,卖家从11-13号开始,已经卖掉三十多套了,估计是厂家仓库里流出来的不良品,各种虚焊和缺件。

网友D:
想买套不知道在那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买套不知道在那可以买到

据说隔壁矿坛的被秒完了,咸鱼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买的那家也卖完了

网友E:
我本来想搞个10A的,可惜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本来想搞个10A的,可惜晚了

不要可惜,这玩意不包好,外壳也难弄,可能是吃灰的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可惜,这玩意不包好,外壳也难弄,可能是吃灰的命

想想也是,我已经改好了一个电脑电源了,用着也行

网友F:
这个价格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价格真不贵~

谢谢捧场,哈哈,等空了找管子装起来,看能不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等空了找管子装起来,看能不能用

壳子是主要问题,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壳子是主要问题,自己做一个

确实,外壳要是有铝合金板或者亚克力板加工也行。
本以为板子挺大,到手却还算迷你,我猜原机是两块板垂直安装的,手头还有之前买的仪表机箱,看看能不能塞进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外壳要是有铝合金板或者亚克力板加工也行。
本以为板子挺大,到手却还算迷你,我猜原机是两块板垂 ...

肯定垂直安装的,这种壳子按说用铁板做也不算难,就是太脏太累~

网友G:
烂成这样,真是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垂直安装的,这种壳子按说用铁板做也不算难,就是太脏太累~

钣金这个活我干不来哈哈,手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烂成这样,真是可惜了

是的,仓库里流出来的货,卖家贱卖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