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魅色C8手电,修复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2019-11-21):
去年5月份兑换的魅色C8手电,最近灯光有些闪了,拆掉尾巴直接短接点亮,灯光还是闪,看来是灯头的问题。

灯头部分是用剪刀顶住2孔,慢慢转出来的。

固定铝环与外圈PCB之间上锡,防止接触不良。那个弹簧也有点悬,也上锡加固。

手电的尾部开关也拆一下,开关弹片与PCB是直接接触的。

网友:
高手,我的手电也是一样,很难修复好!

网友:
我的c8是后面不行,拆掉那个铜柱,直接弹簧接触电池了

网友:
先天性毛病

网友:
我有个手电筒也是接触不良,闪呀闪的,后面发现是尾端按钮的铝压盖松动所致。

网友:
焊接上开关应该能更好点,先去掉铜柱直接弹簧试试。

网友:
我的是后面的问题!垫个铜圈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

还好我的C8没出问题

网友:
手电中这种按压开关几乎都有的通病

网友:
尾盖接触点多,加上开关,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魅色C8做工不错呢,怎么也会出问题

网友(2025-05-13):
这个尾按开关的电阻很大。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更换手电了。

网友:
我的手电筒尾部开关也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直接换尾部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