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970evo plus香吗?某东买的,小翻车

楼主(2019-11-21):
在京东买的固态500G左右,当时好像600多,现在不知道价格如何?快两个月了,拆开看金手指有摩擦痕迹,其他还好,装到神船nvme槽上,听说这个1060 6g版的神船gpu供电易烧,真假哦?录个视频,截图大家看看,没做测试,室友的,用起来流畅就没再测试了

网友:
买了就好好用,顾虑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
买了,好不好用,都得用了!!!

网友A:
神船1060有个通病容易烧显卡供电PWM芯片,症状就是能开机不报错(蓝天的检测不到独显会强制关机),设备管理器看独显也正常没有43也不会25、但是一炮鲁大师前几秒200FPS以后直接黑盘然后退出测试显示显卡测试未完成、换一个供电PWM IC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船1060有个通病容易烧显卡供电PWM芯片,症状就是能开机不报错(蓝天的检测不到独显会强制关机),设备管 ...

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设置的功率余量太低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设置的功率余量太低呗

是IC体质问题,功率是够的,换一个同型号的IC上去立马就好了,电感电容MOS都不用动

网友C:
这个m2口是走pch还是直连cp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m2口是走pch还是直连cpu的?

现在比较新款的主板,比如 B360M B365 以上型号的主板。上面的M.2都存在双模的情况,我这里说的双模是指的 NVME 模式+SATA模式 共用一个M.2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比较新款的主板,比如 B360M B365 以上型号的主板。上面的M.2都存在双模的情况,我这里说的双模是指 ...

走线都是厂家特别设计的,不一定就一定是 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