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S912的机顶盒

楼主(2019-11-21):
标称2G/16G,原生安卓系统。买的时候不算便宜,前一段时间摔了一下,结果有线网就不好使了,拆开看看

底盖摔碎了,可以直接看到电路板背面

打开之后,从下往上分别是电源,网口,HDMI,光纤(不知道为什么是3.5的插口),音视频(也是3.5插口)四个USB,SD卡

这个应该是运行内存吧?应该是2G足量的,但是看起来旧旧的,像是拆机的

这个闪闪亮带屏蔽挨着天线的我猜是wifi模块,支持5G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2.4G

应该是存储芯片,正反面各两片。从使用看应该是足量的

去掉小小的散热片,显示芯片是S912,使用两年了,到现在性能也不算落后

四个USB口。试过接鼠标键盘摇杆遥控器都没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U口单独标出了OTG的字样,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硬件解码的时候时间长了画面会花,手头又没有合适的散热片,只好垫了个铜片又给粘回去了,希望能改善一点

最终也没有搞清有线网络为什么就忽然失灵了,也许是摔得时候把网络变压器摔坏了吧

网友:
你把运行内存和存储芯片搞反了

网友:
运行内存在主控边上,但是没查到容量!上面的三星闪存是整个机顶盒的存储芯片

网友:
OTG应该是刷机,及U盘升级用的,其他U口不行

网友A:
网络变压器一半是摔不坏的,就一个磁芯俩线圈
虚焊倒是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变压器一半是摔不坏的,就一个磁芯俩线圈
虚焊倒是可能

能摔坏的,修过一个摔坏的,手里没有贴片的强行焊了一个带爪的

楼主:
谁知道这玩意怎么升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这玩意怎么升级呢?

一般是双公头USB线刷机。需要有刷机文件。升级的话,需要有这个盒子厂家给的升级文件。

网友B:
OTG-USB是用来升级的,插网线网络突然断掉,先检查网线与网口,然后检查网络变压器引脚下的焊点有没有锡裂的现象,毕竟你这台机有摔过的。
另外,使用一段时间后花屏的问题,不一定是散热,如果是散热问题,加这薄薄一层铜片也没什么用,也有可能是主芯片的焊点锡球有锡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G-USB是用来升级的,插网线网络突然断掉,先检查网线与网口,然后检查网络变压器引脚下的焊点有没有锡裂 ...

谢谢指点,回头检查一下。花屏只在硬解的时候出现过,软解倒还一切正常。另外哪里能搞到这种机顶盒的升级文件啊?

网友:
还给wifi天线留了净空区,不错。 某讯T1的没有,所以某讯T1的wifi实在差

网友(2020-09-27):
我的斐讯T1隔两堵墙无线接收都流畅,跟留不留净空区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