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奔腾电饭锅,改控制电源(POVOS FE404)

楼主(2019-11-21):
一个奔腾电饭锅,上电没反应了,拆开看看修一下。

外观

拆开

按键板

电源控制板

捡查发现是开关电源部份没输出了,电源芯片的比亚迪的BF1501,测试维修更换了开关管,电容电阻都是不行,变压器又没坏。最后不搞了直淘宝来了块2元包邮的4.5w开关电源改造一下
淘宝的电源

控制板电部份切了,焊上买来的电源

完工装回能正常煮饭了。
图多比教乱大家将就看下

网友:
高手高手,厉害

网友A:
也是个维修方法,另外板子切的好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个维修方法,另外板子切的好整齐。

强迫证。切完了,上小锉刀磨的

网友B:
怎么切得这么整齐?想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切得这么整齐?想取经。。

刻刀划痕,搞断后打磨平

网友(2020-02-18):
我以前海尔的电饭锅也是电源坏,直接用路由器电源替代!

网友:
说实在的还是原装电源好这,你都知道原装电源哪个位置坏了,就直接在马云家买配件换上去修好,比从新买一块杂牌电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