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入坑树莓派(1)用手机控制树莓派

楼主(2019-11-21):
生命在于折腾,既然入手树莓派那开始折腾吧!由于屏幕的价格太贵,没舍得买,那么能不能用手机的屏幕代替树莓派的屏幕呢?找度娘去,还真找到了。

首先树莓派和手机同在一个wifi内,在树莓派终端输入 “raspi-config”——选择“Advanced Options”——选择“VNC”——选择“Yes”。

开启控制树莓派的桌面模式,重复一次再开启命令行控制模式,在树莓派终端输入 “raspi-config”——选择“Advanced Options”——选择“SSH”——选择“Yes”。然后在终端输入“ifconfig”命令来找到树莓派的IP地址。记录下来一会要用。

其次,在手机上安装JuiceSSH和VNC Viewer,这个直接下载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vnc是桌面模式,在VNC Viewer中输入您的Raspberry Pi的IP地址,Username默认的是pi,Password输入你树莓派的密码,输入完成后点击OK。

ssh是命令行模式,打开手机上的 juiceSSH ,如下图所示,点击闪电按钮,选择SSH连接,填入IP地址,点击确定;它会让我们创建一个账号来登录到这个IP,点击新建,然后填写相关信息认证信息,第一项昵称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随意填写,第二项填写登录树莓派的用户名,第三项填写登录树莓派的用户密码(如果安装的是官方推荐的Raspbian,则用户名默认是pi),私钥不用管,点击确定。如果是第一次连接,会弹出主机认证,选择接受就行,让其进行连接,一会儿就发现连接成功啦!此时你就可以操作此树莓派了。

此时相当于是进入了其命令行模式。哈哈,是不是很爽,树莓派的屏幕真的不是必需品,多亏当初木有买啊。

树莓派这么小巧,也能使用手机屏幕,拿出去耍耍应该也挺酷的,只要手机打开热点,树莓派登陆热点,找到IP,从vnc输入新的IP就能使用了。树莓派带键盘,鼠标和hdmi转vga线电流1.1a左右,什么都不带0.5a左右(风扇也不用)现在的充电宝带一点压力木有。

网友:
如果拆了手机,只用屏幕那就牛气冲天了

网友A:
又一个入坑的,祝你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入坑的,祝你快乐。

出坑最快的办法就是再入另一个坑

楼主:
树莓派和手机同在一个wifi内,在树莓派终端输入 “raspi-config”——选择“Advanced Options”——选择“VNC”——选择“Yes”。这个里面“advanced options”错误,应该是“interfacing  options”。帖子修改不来了,在此表示歉意。我也是更新系统后文件管理器闪退,又从装的系统,重新设置才发现

楼主:
这货左一个坑右一个坑,怀疑供电是5.5v。用手机充电头做电源老是显示⚡ ,u表一测5.2v以下都不行,高于5.2才正常。哪位有官方充电头帮忙测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