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入台电锋芒pro 128g 到手就废了,找不到量产工具怎么办

楼主(2019-11-21):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AALENU7ZI9RGG199

设备供应商: Teclast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71205-3AB
闪存识别码: 453CA593 - SanDisk(闪迪) SDTNRHDMC-128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4CE]SDTNRHDMC-12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CA5937E51        --------
453CA5937E51        --------
453CA5937E51        --------
453CA5937E51        --------
--------        --------
--------        --------
--------        400140024004
584AFFFFFFFF        --------
下面是慧荣量产工具显示的版本号
SM3268AB        ( SM3268ABISP-ISPSD15nm16K.BIN )
ISP Version :          181219-1AB
q1225
找了半天找报道支持SDTNRHDMC颗粒的工具 ,怎么弄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A:
3268AB的flashdb里有现成的参数,这是19nm的颗粒,用SM3268ABISP-ISPSD19nm16K.BIN这个ISP
开出来打赏M币

网友B:
刚到手那出问题,赶紧退货啊,台电也不是原来的台电了~

网友C:
什么?台电出了个MLC U盘?
我觉得除了幻影X其他型号以后都会被换成TLC
不过39.9的64G 闪迪MLC还不错吧,就是不知道64G的是不是一定是MLC

网友C:
74.9包邮,加点钱就不用麻烦楼主了

网友:
台电不想翻车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AB的flashdb里有现成的参数,这是19nm的颗粒,用SM3268ABISP-ISPSD19nm16K.BIN这个ISP
开出来打赏M币: ...

解决了,用首页坛友的打包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到手那出问题,赶紧退货啊,台电也不是原来的台电了~

还好吧,量产时看到55个坏块,这多不多啊,量产后写速度90,就是4k很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台电出了个MLC U盘?
我觉得除了幻影X其他型号以后都会被换成TLC
不过39.9的64G 闪迪MLC还不错吧,就 ...

原价八十九,用了五十的支付立减卷,花了三十九

网友D:
入了个64G的pro,写入38多,读取才42多。哪儿的问题啊。
19.10.25的。
这个闪迪的颗粒怎样啊?

--------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Teclast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90222-1AB
闪存识别码:  454C95937A57 - SanDisk(闪迪) SDTNRGBMA-016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网友:
我有一个台电的32G的SLC的,一个64G的MLC的,64g的用了两年突然有一天不认盘了,还很烫手,后来把这个板子发坛友给换了个903的板子,坛友提示是黑片,黑片也行啊,当时这个盘可是花了160买的,也值了。而那个32G的用着还行,一直没坏,都6年多了,今后再不想买台电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入了个64G的pro,写入38多,读取才42多。哪儿的问题啊。
19.10.25的。
这个闪迪的颗粒怎样啊?

没开ddr,量产一下win10写入60/110左右,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74.9包邮,加点钱就不用麻烦楼主了

正常价位不到80,目前都是mlc,新品期间,后期必然会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开ddr,量产一下win10写入60/110左右,我也有一个

问下,用大神那个整合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开ddr,量产一下win10写入60/110左右,我也有一个

问下,这个用那个版本量产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入了个64G的pro,写入38多,读取才42多。哪儿的问题啊。
19.10.25的。
这个闪迪的颗粒怎样啊?

重新量产一下就行了,是官方的固件太保守了,控制发热

网友:
我一个台电的 一个月一坏///

网友(2020-02-2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用首页坛友的打包工具

哪个工具呀?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A:
3268AB的flashdb里有现成的参数,这是19nm的颗粒,用SM3268ABISP-ISPSD19nm16K.BIN这个ISP
开出来打赏M币: ...

请问
闪存识别码:454C95937A57 - SanDisk(闪迪) SDTNRGBMA-016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64GB
用哪个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