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屏上的黑点怎么清理掉

楼主(2019-11-21):
如图,不是坏点,貌似进了灰尘,以前拆过一个,手一滑屏幕就废了,里面夹的脏东西有什么方便的办法去除?

网友:
发霉了  不是进灰了  只能拆 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动手能力好自己拆屏清理。要不无视。

网友:
肯动手动手的自己拆,不懂的找专业的修!

网友:
没办法,要么忍,要么拆,但是拆要非常小心,里面的镀膜,手一碰就花了,别越搞越大坑

网友:
这个只有拆开处理,技术好还好,不好整坏,整出更多黑点,自己没动手能力找维修吧

网友:
表示手残,拆过,合起来的时候把屏搞裂了。

网友:
激光燒蝕可以嗎?

网友:
如果觉得自己手艺很好就动手拆屏清理背光,不过如果手艺不好,还是不要去动它,不然轻则越搞越多,重则屏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