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各位大神:SM2256K AB开卡失败,卡在pretest Fail(30)/(0F)

楼主(2019-11-21):
            本人一名中年小白,固态硬盘接触比较晚,家里台式机倒是用着一块二手的INTEL SSD,就想把笔记本电脑上也装一块。之前在论坛做了一部分功课,知道了什么是主控,什么叫开卡,怎么来短接。前几天在闲鱼看中一块金泰克S300 240G,卖家拆开外壳了,可以看到是主控是SM2256K,海力士的颗粒。卖家描述,可以看到盘,但是不能读取,不能格式化。论坛里有不少2256开卡成功的先例,觉得可以入手,就下单了。
           收到以后,先插台式机看下试试。硬盘名称显示的主控的名字。
拆开硬盘看一下:
插入手里唯一的英菲克的移动硬盘盒,打开开卡软件,找到ROM短接点,连电脑,识别出了1024M或者228936M,开卡软件版本不同,识别的也不同。自动识别颗粒,列表里可以找到板子上的颗粒名称,然后无论怎么设置,都会卡在pretest Fail(30)/(0F),而且我点Flash,看到一通道是8个CE,其它三个通道是4CE,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咸鱼的水太深,只有高手能畅游。既然自称小白,最好不要碰

网友B:
卡测试基本都是颗粒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的水太深,只有高手能畅游。既然自称小白,最好不要碰

卖家说他是卖新电脑的,这是客户换下来的,说以前有块一样的固态,卖给别人,被人修好了,我也没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测试基本都是颗粒坏的

有没有办法把坏的颗粒屏蔽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把坏的颗粒屏蔽掉?

卖电脑的可能不会修,但旁边一大堆会修坏盘的高手。大都测试确认闪存挂,找个简单的理由骗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电脑的可能不会修,但旁边一大堆会修坏盘的高手。大都测试确认闪存挂,找个简单的理由骗小白。 ...

貌似很有道理,这么说还是从个人手里买比较靠谱

网友D:
板子可以玩一下,在方老板那里搞点颗粒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可以玩一下,在方老板那里搞点颗粒就好玩了

没有热风枪,更没那个技术啊

网友E:
这种情况也可能主控或者第一个颗粒虚汗!按照图片判断,第一个通道有问题,所以怀疑主控虚焊的可能性极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补焊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也可能主控或者第一个颗粒虚汗!按照图片判断,第一个通道有问题,所以怀疑主控虚焊的可能性极大, ...

谢谢!补焊,如果我只是用热风枪吹一下主控行不行?拆下来重新焊,我没那个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补焊,如果我只是用热风枪吹一下主控行不行?拆下来重新焊,我没那个技术。 ...

基本不行,至少要重植锡球,处理焊点氧化层。

网友F:
第一个颗粒重新焊下应该就好,主控坏的几率很小。经常遇见没焊好导致8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行,至少要重植锡球,处理焊点氧化层。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颗粒重新焊下应该就好,主控坏的几率很小。经常遇见没焊好导致8ce的 ...

那我找朋友搞一下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G:
有虚焊 主控 颗粒加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虚焊 主控 颗粒加焊一遍

用拆焊台吹了吹主控和颗粒,没效果。植球、加焊什么的,没实验过,等等找个废板子练习练习。

网友H:
跑跑RDT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跑跑RDT试一试

卡测试,可以跑RD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