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54883位成功穿越者
[维修] DOT4制动液貌似是比DOT3对橡胶的腐蚀厉害

楼主(2019-11-21):
想起来个问题  前几天拆我那个破车的离合分泵 换了个新的后  排气过程中发现放出来的液体有 黑渣渣  估计是溶解的橡胶
而之前另一台车  当时没换离合分泵  但是排气过程中也是有渣渣  过了没多久路上开车分泵漏了  挂不上档  花了15块钱 换了新分泵

而这两台车都是买的二手的   放出来的也的确是刹车油  油性的 不是那种假刹车油水性的

我就琢磨呢 是不是外面很都修理厂备的都是DOT4 刹车油闹得?

因为我自己更换了  正品 15元800g一瓶的 DOT3 莱克刹车油   过了1年多排气放出来的仍旧清亮  没有浑浊

而且也有说明 说是  如果原设计是DOT3的车辆  用DOT4的刹车油会导致皮碗溶解   那个放出来的渣渣看着像橡胶颗粒或者炭黑之类的

当然也有说 DOT4兼容于DOT3  一般来说可能用没问题 毕竟 腐蚀没那么快  我记得看过DOT3的说明  说是也要有一点点溶胀性  否则橡胶密封就不好了 但是不能溶胀太厉害 否则橡胶会漏

而DOT4的腐蚀性烧强  用的材料要好一点   DOT3设计的车辆用DOT4不能保证不腐蚀  毕竟DOT3的车用的橡胶材料便宜   你想啊 我那个车 一个离合分泵 一个刹车分泵都是15元一个   估计材料就是普通材料  这还是有通过ISO9001认证的企业生产的配件  估计就是因为 DOT3的腐蚀小  所以  材料也便宜 ? 要真是想换DOT4 估计要找到和DOT4相容的分泵 总泵才行吧?

网友A:
DOT并不是绝对区分,因为没有定死成分。

而你所发生的问题,恰恰是成分导致的,耐醇油管和耐酯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T并不是绝对区分,因为没有定死成分。

而你所发生的问题,恰恰是成分导致的,耐醇油管和耐酯油管。 ...

dot3 和 DOT4的成分是不同的吧  3是醇 4是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t3 和 DOT4的成分是不同的吧  3是醇 4是酯吧

没有那个文件写一定必须是。

就好比火腿肠基本理解都会认为其为猪肉为基础调制,但实际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怎么写,就算不用任何猪肉成分,也可以叫火腿肠。

壳牌DOT4制动液的安全说明,明显是醇醚型。

网友B:
各家牌子的DOT4配方不一样的,更何况壳牌刹车油很渣渣,就是DOT3长时间不换管路里面一样有黑色氧化物,这都是是实操得来的结论,同一款车同年份改装的卡钳都是一样的,
分别误差点是
1.刹车油管:我的是GD钢喉,朋友的是原厂橡胶刹车管。
2.刹车油:刹车油我用TYP200竞技刹车油(dot4),朋友用原厂丰田纯牌DOT3
3.刹车卡钳:都是前6后4 ap一样型号的
4.换油时间:我坚持2年一换,我朋友4年没换
最终结果,我的没有黑色氧化物,我朋友的原厂DOT3反而有黑色氧化物,我怀疑是他的原厂橡胶刹车油管问题,因为身在南方,刹车油可以很久才换,日常使用根本达不到高沸点,前后通风碟,连续10次120-0测过也就刹车碟230度,刹车卡钳才80度,你所担心的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除非你的车是7万以下的,那用料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文件写一定必须是。

就好比火腿肠基本理解都会认为其为猪肉为基础调制,但实际没有任何官方文件 ...

还真是啊   看来是为了兼容性? 不过这倒说明了  刹车油 要用就多买点 一个厂一个批次的 以后添加方便 乳沟要换品牌的话 最好放干净了重新换比较好 以免发生化学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家牌子的DOT4配方不一样的,更何况壳牌刹车油很渣渣,就是DOT3长时间不换管路里面一样有黑色氧化物,这都 ...

既然都是两年一换 那就还是 DOT3好了  还便宜~~~ 不过 DOT3据说吸水 本来也要勤换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都是两年一换 那就还是 DOT3好了  还便宜~~~ 不过 DOT3据说吸水 本来也要勤换着点 ...

那是因为你想便宜的想法。。。。。。。甚至有人用博士那些很便宜的代工厂刹车油也用的很好,只是每个人对于这些东西得看法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而已,说实在的贵那一百几十省下的还不够2口子出去吃餐饭没那必要,

TYP200这种民用竞技刹车油脚感都不一样,更不要说性能了。。。。就是ATE系列最差的DOT4都比你说的壳牌DOT4刹车油性能好。。。。。更何况大部分车都是普通浮动卡钳,前通风碟是直通风道而不是螺旋通风道,后刹车碟还不是通风碟,这种设置最大的弊端就是散热要比改装刹车差,极限低,所以用好一点刹车油对于提高刹车极限还是有帮助的,

按厂家TYP200是可以3年换的,我只是保养刹车的时候顺便叫改装店换了,反正都是收一样的工时费,分开换还多一次工时费,

至于吸水有个很关键的点,一般都是测试刹车液壶,因为刹车是跟针筒一样的原理刹车总泵给踩下去制造压力的,而刹车油不循环的,意思你脚放开了压力泄压,给挤压进去管路的刹车油跑回刹车油壶,因为刹车管路长,这种刹车油在刹车油管混合范围有限,所以刹车油壶测含水量没问题,而不代表卡钳位置的刹车油没问题,而往往进水汽就是卡钳活塞位置最严重的,因为油封不能做到完全密封,甚至有的卡钳活塞长期没换刹车油而内部生锈,活塞不能回位,刹车碟与刹车盘没了气隙而拖刹,第二个就是浮动卡钳的活动销雅瑶定期保养,都是容易进水的位置生锈造成拖刹,

所以你所担心的吸水问题说的很直白,你根本没办法很容易测试担心也是多余的,不如多花钱定期换,车都是靠养的,跟人一样便宜养也行,富养也行,体质好就耐煎熬,体质不好久问题多咯,当车3年后都是3分质量7分保养,这是我10几年来换了几部车,现在也有几部车的实际经验,没有什么神车不神车的,只有看你保养到位不到位,保养到位就是20年车龄的车状态也是很好的,而不是随口说什么百万公里没大修什么什么车开了多小年没问题的路过什么的键盘侠,一样百万公里没大修保养好的跟保养不好的状态差远了,就像日常出租车跑10w公里开始车况就差了到处异响震动,几年跑30万公里的就更惨了,拖拉机一样,灯红绿灯抖死狗,那都是因为能用就算了,都不想花钱修花钱保养平时换机油什么的都是很便宜的那些货说白了强制报废前能开就好了,很简单的道理。

给你看看我朋友的真正百万公里没大修,状态还有新车80%的车吧,我这朋友45岁退休,就天天去旅游自架,跑遍大江南北,平均每个月最小去2次短途旅游,当然出国就坐飞机了,他这车他还调表继续年审继续玩,还开玩笑说要再开100w公里。

网友C:
刹车油,我买的二手车也换过,原车主应该是8-9年从来没换过,其中3路排出油发黄稍有浑浊,剩下后轮一路排出是黑色的;问过修理人员,说是这个分泵磨损大密封圈磨损掉的橡胶粉末多造成的,所以,好像你们说的不对吧?
而且,好多车主也是从来没换过刹车油,熟人做修理的也不建议换,说换过容易进空气,干燥地区不换也基本不会吸潮导致刹车失灵;我的是京东买的很低价的博世,“没事找事”才换的,呵呵;实在要换,绝对不能先排空再加,要一边排一边加新的,新油顶出旧油;据说不漏就不用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油,我买的二手车也换过,原车主应该是8-9年从来没换过,其中3路排出油发黄稍有浑浊,剩下后轮一路排出 ...

修理人员偷懒 我那个车  离合器分泵就是黑渣渣很多  刹车分泵干净 说明当时换油的时候就换了刹车没换离合  至于排气 没那么复杂 挺好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理人员偷懒 我那个车  离合器分泵就是黑渣渣很多  刹车分泵干净 说明当时换油的时候就换了刹车没换离合 ...

是我找同事自己换的,据说abs里的油很难排空,再新加也很难排净空气;黑渣好像是活塞上胶圈磨损掉的橡胶与腐蚀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想便宜的想法。。。。。。。甚至有人用博士那些很便宜的代工厂刹车油也用的很好,只是每个人对 ...

泵内密封件是三元己丙,安装时要上硅脂的,可是有些是油性的或脂性,只要不与密封件反应就行,油性就不会腐蚀管路了,腐蚀就是吸水引起的,管路黑不是小事,abs泵的铝会长东西,长期不换可能堵死泵内阀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泵内密封件是三元己丙,安装时要上硅脂的,可是有些是油性的或脂性,只要不与密封件反应就行,油性就不会 ...

一般管路黑都是仅限于刹车链接软管这部分,就是卡钳与刹车钢管链接这部分,就是水分含量高容易造成磨损导致的,甚至腐蚀了刹车胶管内表面,卡钳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找同事自己换的,据说abs里的油很难排空,再新加也很难排净空气;黑渣好像是活塞上胶圈磨损掉的橡胶 ...

ABS泵进空气用维修电脑排空就可以了,很简单,前提你得有维修电脑,至于换刹车油进空气,要么换的人不懂,要么是学徒,不然不会有空气或者排空不尽的情况,在拍刹车油的时候需要时刻检查刹车油壶的刹车油含量的,要随时添加保持中线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管路黑都是仅限于刹车链接软管这部分,就是卡钳与刹车钢管链接这部分,就是水分含量高容易造成磨损导 ...

对铁,橡胶还好,铝的话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铁,橡胶还好,铝的话很强

铝还好了,我的AP卡钳就是锻造铝的。。。。

网友:
       家里有辆09年北斗星,前几年没人开了交到我手里,16年年检前自己保养刹车就换了天和dot4,原车是dot3,,这一换完跑了快3年,短途见天跑,长途一年也有几趟几千km的,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dot3 和 DOT4的成分是不同的吧  3是醇 4是酯吧

溶解前会如何?想想,你可以找个泵的皮碗,上机油,第二天就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