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天然气燃气报警器

楼主(2019-11-21):
无话可说

网友:
这难道还是个二手板子改装的么?

网友:
这不是移花接木大法?

网友:
这得要多少电源板数量才能开模做功能板pcb

网友:
电源板的做工真垃圾,就像一坨屎

网友:
第一次看见电源板和主板这样连接的。

网友:
这种东西不能用继电器,继电器动作触电有火花,要是煤气泄漏,可想而知

网友(2020-01-26):
用的拆机电源板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加进去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谁叫我,我来了。

网友:
这做工能用吗!还有这里面还有继电器,万一真有天然气泄漏,那它就是个点火器

网友(2021-01-07):
密封继电器吧?

网友:
报警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电源板是监控上用的,12V2a输出,批发价格应该可以在5元以下吧,不要外壳肯定还要便宜,肯定是比自己设计便宜,这样一嫁接至少省了5块,市场竞争力又上涨了一大截!!!

网友:
真不错 ,没想到是催化燃烧的传感器,我看你没拆之前还以为是半导体传感器呢,除了电源板看着一般整体还行,继电器都是密封罐装的,不会有电火花的,工业控制上也是用的继电器,只不过是NEC和松下欧姆龙多点,意思一样

网友:
传感器寿命1.5年,自检测不出来失灵不失灵,只能爬上去打火机喷一下

网友(2021-10-20):
搞连接线就会觉得高端
这样感觉就很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