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矿机电源-链力工控1850瓦

楼主(2019-11-21):
拆矿机电源链力工控1580瓦
输入电压:220V  电流10A
输出电压 :12V   电流138A

网友:
这种电源虚标的,别嫌太多,750W的标1500W见怪不怪

网友:
3个270UF 1850W?感觉也就只有1000W左右的吧
又不是全汉,全汉也不敢上三个450V 270UF标1850W啊

网友:
纯粹12V输出,3.3v和5V的DC-DC模块不装就行了。然后我看到额定功率1650W的标记。

网友:
看起来一般,很大可能虚标

网友:
谢谢分享。。。。。。用料好足。。。。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虚标了这应该是到不了1600W有1000W就算不错了

网友:
感觉达不到1850W吧?

网友A(2020-10-18):
请问楼主这个电源的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电源的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记的是CM6901TGX

网友:
应该是虚标的,但是当PC电源够用了

网友(2021-08-29):
这开关电源 做工还可以

网友(2022-11-18):
这电源功率很足的,12V滤波是6个大电解加4只820/16V固态,比烧屁股的长城巨龙好,巨龙后期是两只270UF,真不知楼上的大神们喷3只270UF是何理由,不过如今不值钱了,小黄鱼50包邮到家经常遇到

网友:
现在还用的上这么大的么

网友:
做工用料都非常足。

网友:
12v,138A,一百多安培的电流,看着内部结构原件,怕是很难达到,不过做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