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卡后1G 在线等大神

楼主(2019-11-21):
555555
手贱 开卡工具默认点一下就这样了。。。 怎么弄

网友A:
这个版本都这样  你换0824试试

网友B:
短接rom重新开卡就是了,还不行就换个版本,比如082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都这样  你换0824试试

Chk PreTest Fail(31) /0x02,DRAM Miss Compare!

0824 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重新开卡就是了,还不行就换个版本,比如0824A

短接哪个ROM

网友B:
有个rom跳线,找找看,不过开卡的话,里面的数据就没了~

网友C:
换个版本试试。多试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版本试试。多试几个版本

已经开上了。谢谢 换082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rom跳线,找找看,不过开卡的话,里面的数据就没了~

默认设置就行么,有没有影响速度的设置啊。。我就是默认的 显示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设置就行么,有没有影响速度的设置啊。。我就是默认的 显示成功了

颗粒不同配置文件也不同,多参考下前辈们的经验,测试下速度是否正常,正常就行~

网友D:
楼上各位高人
换个鬼版本啊,你这是上家设成了擦除功能,不是开卡,自己设回开卡功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各位高人
换个鬼版本啊,你这是上家设成了擦除功能,不是开卡,自己设回开卡功能就行了。 ...

我也感觉就是擦除了一下。
但是仔细对比设置了。都一样啊。 。

网友:
没开成功啊,换软件版本即可,我昨天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试试这个开卡工具

网友:
右下角erase你都没看到

网友(2020-06-28):
引用 网友D:
楼上各位高人
换个鬼版本啊,你这是上家设成了擦除功能,不是开卡,自己设回开卡功能就行了。 ...

哈喽哈喽,请问一下,这个要具体要点哪里,才可以设置回开卡功能啊?

网友(2020-12-25):
我也是报02错  换了三个版本了

网友:
0824在哪里找啊

网友(2021-08-30):
成功的能分享一下吗 用那个版本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