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无法格式化,该怎么办?

楼主(2019-11-21):
U盘无法格式化,该怎么办?

楼主:
hp  v250w 1100

网友:
备份好数据,然后用chipgenius查看什么主控,用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

网友:
先别动硬件,去U盘量产网下载几个有名气的格式化软件试试看,还有就是官方的一些Recovery程序,会自动量产的,都试过了再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