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得带灯小起子清理波箱,加油更换锂电。

楼主(2019-11-21):
波箱拆开清理换油。

下面开始动手改装锂电

先把外壳处理好再拿个没电的电池确定安装位置。

换上c4电池。

完工,按照大家意见装了一个带保护板的4056,带不动电机。
拆下跳过保护板,电机启动正常。

楼主:
图片发布之后顺序不对,最后两个图片大家自己对照位置吧,手机发帖,自己看到的是正确的顺序。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改了玩具无人机的锂离子电池。

楼主:
这个电动工具不能使用4056带保护的板子,第一带不动,第二电机停转的反电动势会损坏4056。只能用电动工具保护板,也就是m+,m-之间有个续流二极管的保护板。

网友:
以前很想要这种带全景的,结果没人出

网友:
电池不错,续航增加很多

楼主:
我的这个换好电池,5v充电已经送给同事了,还有个国产六档力矩的换了电池和用5V充电也一起送了。剩下个六档力矩波箱声音大的同事不要,回头拆波箱加加油看看。不改5V充电需要用个六伏300ma充电头,通用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