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双11买的闪迪3d这跑分如何

楼主(2019-11-21):
双11买的闪迪3d这跑分如何?sata3的SSD但是不知道什么主控和缓存

网友:
3D主要是寿命问题

楼主:
怎么说尼,现在退还来的急吗?

网友A:
不跑全盘,跑1G数据没啥卵用

网友B:
拿型号对照网上的测评就知道是什么配置。一线品牌不会随便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跑全盘,跑1G数据没啥卵用

什么要全部跑一遍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型号对照网上的测评就知道是什么配置。一线品牌不会随便换配置。

没发现那俩有对比的,有无缓冲争议很大

网友C:
tcl写入几十g数据后掉速严重  我那nvme跑30g以后掉到6-7十m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l写入几十g数据后掉速严重  我那nvme跑30g以后掉到6-7十m

性价比应该还算可以吧,其它的又贵,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尼,现在退还来的急吗?

一般都能保三年、你期待用多久呢? 主要也看你怎么用它、每天要写入擦除多少数据?

网友:
写入偏低,移动固态硬盘都商300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