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特请教变压器油能做什么用?

楼主(2019-11-21):
记得在一个论坛看到过有人说变压器油可以清洗电位器内部的氧化问题,我也试过了感觉不出来效果,最终还是用酒精,手里有一瓶变压器油,想直接扔了,扔之前先请教一下坛友们,你们用过这个变压器油做过什么吗?谢谢!

网友:
自行车的链条油

网友:
变压器油,里面含有PCB,多氯联苯,这种物质因其电气性能好、可燃性低,在最初时作为合成绝缘油被大量使用。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吧,是一种有污染的致癌物质,容易富集在生物脂肪内并难以分解,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种,已经在国际国内被禁止使用。变压器油也不允许使用这一物质。

网友:
绝缘油和散热油,有人把电脑主板直接扔进变压器油里被动散热

网友A:
貌似一般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般也用不上。

以前洗钟表时作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般也用不上。

以前洗钟表时做润滑油。

网友B:
我曾听闻有人把变压器油当作烫伤药用,据说效果不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2023-01-28):
引用 网友B:
我曾听闻有人把变压器油当作烫伤药用,据说效果不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

我也听曾经在小水电站工作的弟弟说过。

网友:
      用磁芯绕高频变压器,泡变压器油里不容易击穿

网友:
可以做热管导热介质

网友C:
因为有隔绝空气的作用,【使用过】的变压器油(即从变压器换出来的旧油,新油的效果不如旧油好),可以用来治【烫伤、烧伤】:被烫伤、或者烧伤以后,立即将手泡在变压器油里,就不会起泡、感染;不能浸泡的部位,可以用变压器油涂抹,也可以起到消炎、防感染的作用。

楼主:
这种油很难清洗,有的说可以作为清洗接触不良带来的接触电阻,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加在鸿运扇电机里作润滑油用不要太好了

网友:
做缝纫机润滑油

楼主:
关键是家里没有缝纫机,谢谢!

网友D:
比较少用的可以做油浸电容介质,最常用的可以做链条油,门轴也可以用它降噪。

网友:
这玩意儿致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少用的可以做油浸电容介质,最常用的可以做链条油,门轴也可以用它降噪。 ...

这个油能起润滑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隔绝空气的作用,【使用过】的变压器油(即从变压器换出来的旧油,新油的效果不如旧油好),可以用来 ...

听说要泡小老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