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安装acds看图软件出现错误如何处理?

楼主(2019-11-21):
故障如图如何处理?请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
从新找一个吧

网友:
那就别装免费版一听名字就是垃圾。

网友: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楼主试试百度“win7 安装乱码”以前遇到过照着教程做就解决了

网友:
控制面板里的区域和语言设置看一下,如果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多半就是系统语言设置与这个软件不一致。比如英文系统里安装中文软件,区域和语言设置又是英文,这种情况下,中文显示就乱码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控制面板里面设置没有问题,问题是原来装的是5.1版本,正常使用后来出现不能打开图片,卸载后也不能重新安装,改用新版本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安装5.1版本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
我的WIN10都还在装着一个旧版本的在使用 明天去店里看看版本号发上来

网友:
试着用msicuu清理一次,或许是没有卸载安全

网友:
找个去广告的2345看图王,还不错

网友:
字体  可能精简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