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变废为宝——泰格信(TGX-750)LED 台灯改锂电

楼主(2019-11-21):
同事的灯不亮了,拿来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外观如图:

型号如下

用一个带开关的电位器来控制开关、色温及亮暗,很好奇实现方式,手绘原理图在下方

调光开关,没有用到IC,很简单的样子

拆开,铅酸电池果然已没有电压,LED都还健在,还有折腾的必要。改成锂电吧
此灯竟然不是阻容降压的,有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5.3V,对准备加装的TP4056充电板来说电压有点偏高。

简单的串一个2极管降降压

TP4056充电板,集成了电池保护电路

开始焊接

随便找出一个18650拆机电池

把限流电阻挪到这里方便接线

空间足够

发现拆掉铅酸电瓶后有点头重脚轻,就把坏掉的电池从垃圾里找出来放回原处做配重
万能的热熔胶固定一下

再次检查有无BUG

盖上盖子,复原拆下的螺丝,搞定

白光、暖光、亮度都完美

手绘电路图如下

很简单的电路,还有个开关没有画上,开关是控制GND的接通与否。
调光部分用了2个NPN的三极管。电位器改变基极电阻分压,使三极管进入导通、截止或放大状态,达到控制2组LED的亮暗目的。

网友:
铅酸的改成锂电了

网友:
改锂电就高级了

网友:
改成双核的了

网友:
这种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偶也打算改那个14块撸的台灯

网友:
调光电路够简单,好在没闪烁

网友:
还双色灯珠,可以~

网友:
灯珠好像是5mm那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