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角磨机改修三角形起沟器,模拟歼20——满满成就感!

楼主(2019-11-21):
『 元作 』角磨机改修三角形起沟器,满满成就感!

双十一购买了这个三角形起沟器。
一直对工具很感兴趣,看到造型别致的,就想买一个尝试一下。

标识钢

回来一量长度太长 。商家介绍16厘米 。

于是测量,划线 要切割掉一块 。

角磨机伺候 。

这个钢挺硬 ,角磨机切割很慢 。

切割的痕迹 。

打磨开刃 。

前面

侧面

后面 。

欣赏切割后的尺寸 。长15厘米 。

中间13厘米 。

尖头带翘起得。

一直对这种工具感兴趣 ,看到造型独特 ,来一个试试。看着修改的造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满满的成就感
折腾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发错货了 还是 良心卖家?

网友:
钢板够厚的,楼主手艺好,改的到位

网友:
不是用角磨机改了个电动三角锄啊?没劲!

网友A:
钢性因为打磨失热会降低。

网友:
不错,我也打算撸一个装在我的微耕机上做开沟器用

网友:
家里还真没这种武器

网友:
这种上古什么干嘛用的?

网友:
这是锄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性因为打磨失热会降低。

打磨过程中经常用水冷却一下到不了退火温度不会有任何问题

相反理论上通过打磨过程中的高频振动有去除内在应力增加整体强度的效果    至于切割的边上变色的地方   确实退火了 不过那个地方无所谓

网友B:
楼主直播一下用这个工具起沟的过程吧

网友:
这一开刃,就成凶器了

网友:
超出额度了。。。。。黄尚的兵器越来越多了,要开疆辟土了嘛

网友C:
做什么用的?我最近制作了很多小刀,各式各样的,你的下脚料你做个小刀玩玩,感觉钢性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用的?我最近制作了很多小刀,各式各样的,你的下脚料你做个小刀玩玩,感觉钢性不错的 ...

展示借鉴一下可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播一下用这个工具起沟的过程吧

以后再来了 ,现在冰天雪地了

网友:
这个是犁土的吧

网友:
家里没地的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示借鉴一下可好 ?

哈哈,肯定入不了你的法眼。请教你个问题:220V/3.1A/250W/1400转的单项电容电机能做什么用?

网友:
在我家这   这个东西是犁杖上用的,叫  铧。哈哈哈    趟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