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音箱电脑供电杂音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11-21):
想把小音箱装到台式机里。现在只缺供电部分。5V供电。
USB上取电杂音太大。
有什么电路或者现成的模块,可以去掉杂音吗?
传输数据的时候杂音更明显。
用质量好的充电器可以解决。但充电器还要220V拉线,不安全也不好做。

网友A:
是不是音频插头的地线公共端断路了

网友B:
既然都内置了,从电源口的硬盘或是软驱线上取电,难道不香吗?

网友C:
从电源上取5V电,有杂音是因为usb电流不够供电。

网友D:
这是电源共地干扰,信号隔离就行了,用 600比600音频隔离变压器1:1,某宝有卖自己随便绕一下也行,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音频插头的地线公共端断路了

不知道呢,怎么判断?
USB供电插在主板上的。
音频头也是插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内置了,从电源口的硬盘或是软驱线上取电,难道不香吗?

回去可以试试,看看那样会不会没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源上取5V电,有杂音是因为usb电流不够供电。

可以试试从电源上取电,倒不是电流不够。
测过待机电流只有几毫安,就是不放音乐,但也有滋滋滋的声音。
我这木耳朵也不求多安静,就是滋滋滋的声音有点太大了。
查到手机充电器上就没有杂音。
能有充电器出来的效果就行。不知道这要求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源共地干扰,信号隔离就行了,用 600比600音频隔离变压器1:1,某宝有卖自己随便绕一下也行,要求不高 ...

先回去试试直接接到电脑电源上
不行试试这个音频隔离器

网友E:
直接怼手机充电器供电,测试下,滋滋滋声还在不在?

  试完,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F:
是不是usb口,d±接口没断掉,进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怼手机充电器供电,测试下,滋滋滋声还在不在?

  试完,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

这个试过了,怼手机充电器上没有杂音。
查到电脑usb上,滋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usb口,d±接口没断掉,进行供电。

非常确定断掉了。

网友G:
主板上的音频模拟部分是线性稳压供电的,可以直接在模拟电路上的78L05上取电,就没有干扰噪声了,缺点是不能开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音频模拟部分是线性稳压供电的,可以直接在模拟电路上的78L05上取电,就没有干扰噪声了,缺点是不能开 ...

华硕Z390A怎么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音频模拟部分是线性稳压供电的,可以直接在模拟电路上的78L05上取电,就没有干扰噪声了,缺点是不能开 ...

这个好像只有100ma的电流?那肯定带不动。我用万用表量过,瞬时电流可能会到800ma的。

网友:
不接USB地线,只接5V+试试

网友:
买个10W9V变压器用7805做个5V电源单独供电,变压器220端接机箱220V输入处

网友:
机箱电源5伏取电,线上套几个磁环滤波,串个大电感滤波更好,功放板加滤波电容信号线用屏蔽线,可以用话筒线代替

网友:
共地线干扰造成的。音频地线和电源地线形成了环路,解决办法是音频地、电源地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