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根内存插槽插上内存后功耗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9-11-21):
双面内存是不是功耗大致是单面的2倍不到一点?

网友:
你还缺这点电费?

网友:
内存在主机里基本是功耗最小的了吧,除了休眠状态的光驱,甚至动一动鼠标计算机系统增加的功耗都比它大~

网友:
纠结内存功耗,够蛋疼的

网友A:
毕竟DDR4 3000频率高 特别是双通道 很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竟DDR4 3000频率高 特别是双通道 很耗电

电压1.35V能耗多少电?

网友:
外国网站做过测试,ddr4, 8G约3w.

网友:
DDR4 只有1.2V电压,一个内存才1W-2W的功率,和一个鼠标差不多,纠结这干啥

网友:
貌似内存特别是动态内存,供电上消耗不多,耗电大头是内存控制器

网友:
内存条 那点功耗真可以忽略

网友:
为什么纠结内存功耗

网友(2019-12-22):
我的AMDX4955,120W,我纠结了吗

网友:
电脑里耗电的就是CPU和显卡,其他都可以忽略

网友:
服了,空调一开一夜,电暖一开一天,大宝剑一次上千,纠结这点电费

网友:
这个我之前测试过 不同品牌颗粒 不同品牌主板 都会影响到功耗,而且内存写入时 功耗明显比待机大,所以 你这问题...无解

网友:
0,内存插槽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