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交易区的铅酸电池全自动充电机(固达YF-C2430-01)

楼主(2019-11-21):
一个24伏30A全铝外壳铝酸蓄电机充电机,机器重5.5kg。
不会描述图片说明吧!

先上外观图

楼主:
下面开拆

显示板
cpu控制小扳
ucc3895移相全桥驱动

STC单片机

两个450伏1000uF电容.够力!
4个功率MOS

全桥整流

楼主:
最后上个说明书!

楼主:
最后上说明书
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看着不错,楼主图发了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楼主图发了两遍

手机APP发的,手抖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不是山寨货。

网友:
不错,板板正正的

网友:
挺有料的充电机。

网友:
谢谢分享。貌似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不错!要是12  24可选就好了。

网友:
图片第二遍发时,应该180度转过来放,现在我的脖子转正了,眼睛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网友:
机器还不错哦,用料可以

网友:
不支持12的话只能一组一组充,不过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组一组充电的

网友:
做工不错,看看挺规范的

网友:
居然是电鱼机专用电池充电器吧?

网友(2020-07-19):
这充电器哪里买的?想买一个充货车24V电瓶。

网友(2022-08-24):
请教固达充电器的事,方便加一下微信18515642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