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哪位拆客拆过劲客da屏车机

楼主(2019-11-21):
求一个方向盘控制的接口和电路
原来弄过奇骏的 换在劲客上不好用
谢谢

网友A:
原车主机支持吗?都是通过不同电阻识别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车主机支持吗?都是通过不同电阻识别操作吧!

对,是通过电阻识别的
求电路和尾插接口定义

网友:
按照奇骏的弄好识别电阻不就行了。不过这种屏幕都很垃圾的,音质远远不如原装屏幕。当时买天籁的时候送我我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