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这个灯

楼主(2019-11-21):
刚到手,最大的这个号称30W,挺亮的,白光,是刷单赚得中号的,暖色(黄光),双11红包自己买的,号称15w也很亮。

小的,也是双11红包自己买的,买了好几个,7W、5W都有,做台灯这个好像正好。
想拆开看看,拆坏了一个小的,不敢拆了

楼主:
旁边对比的是一节一号电池

网友:
用力扳开就是了

网友:
拆不了,拆开就废了,

网友A:
塑料壳是卡口+打胶,直接拆没螺丝

网友:
直接大力掰,功率大多数连三分一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是卡口+打胶,直接拆没螺丝

是啊,刚刚那个就是因为有胶拆破了

网友:
小刀插进去,慢慢走动,刮一圈就可以拿下灯罩,里面胶粘住不多,有的用手慢慢拔就可以拔下,这种灯泡我也撸很多,以前都是灯板和驱动分开,现在都是集成在一块了

网友(2020-02-19):
灯罩是用胶粘上的,掰开就行,我就是这么拆的

网友:
当然是直接拆

网友:
用手捏灯罩,捏一圈,就能拿下来的,里面是用胶粘的。

网友:
用刚烧开的热水泡一会,然后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的顺序动几下就开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拆过飞利浦的LED球泡

网友(2020-05-09):
我也搞了个便宜货来拆,现在也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