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编程器夹在线读取的方法

楼主(2019-11-21):
买了编程器夹就没有好用过,看到别人都能在线夹读取,自己的xtw100+编程器夹就没成功过,断开4脚8脚,看有的说是断开pcb的4脚8脚,那就是要拆下来了,通电读取都没用,都是能识别芯片但是不能读数据,闪存拆下来就正常

网友A:
难道是接触不良?

网友:
CPU复位键强制按住释放GPIO试试。

网友:
有的是接触不良,有的是PCB电路问题,拆下来比较可靠一点。

网友:
跟烧录夹没关系,是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接触不良?

肯定不是接触不良,识别不了,路由通电,不断按识别,有一刻能识别,但是读取不出数据,再按识别按钮又是识别不了

网友:
电路问题、只有少部分路由器可以在线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接触不良,识别不了,路由通电,不断按识别,有一刻能识别,但是读取不出数据,再按识别按钮又是 ...

下次附上圖片,圖文並茂

网友B:
为毛用CH341刷固件后,机器干脆不启动了. 是没刷对还是固件不对?已经废了两块大麦板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用CH341刷固件后,机器干脆不启动了. 是没刷对还是固件不对?已经废了两块大麦板子啦 ...

有bread的 情况下只刷这个,不刷系统固件。能启动BREAD其他固件都不成问题了。

网友:
用编程器的时候,我都是拆下FLASH,从来没出现过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拆下来搞

网友C:
拆下来搞才安全,拆下来后首先备份,备份后怎么搞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搞才安全,拆下来后首先备份,备份后怎么搞都没事

你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

网友:
既然用了编程器就拆芯片读写最可靠,即使拆了4和8脚后其它引脚并非悬空状态还是会影响其正常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