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利德USB表评什么卖的比炬为贵

楼主(2019-11-21):
本人新手不懂,行家来评论

网友:
我看品牌有点值钱,好像炬为有一些也是公版,只是印了一个牌子。有一种带蜂鸣器耳朵的表头炬为独创。

网友:
  优利德卖一个赚十块   炬为卖10个才赚10块

网友:
主要是优利德这个品牌的价值。

网友A:
优利德 用几年后坏了还能寄回免费修好+校准 服务没得说

网友:
稳定性精确性可能高一点,品牌嘛,难道牛屎是负责液晶屏显示的?

网友:
一是品牌,二是售后

网友:
对于品牌货来说,几块钱也算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 用几年后坏了还能寄回免费修好+校准 服务没得说

我很赞同!我的61E故障后厂家售后很好!建议入手优利德。。。。。。。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贵些,但品牌和售后方面,值得你入手。。。。。

网友:
优利德USB表性价比不是很好

网友:
修过优利德的功率表,直接换版,我只出了寄过去的运费。

网友:
工业质量吧,虽然这么说优利德不算标准,介于商业和工业标准之间,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要略微好与小作坊的产品

网友:
优利德售后的确可以。不过得自己打电话去厂家,天猫那的就不行了

网友B:
炬为虽然之前有个u表精度造假,但前两位还是准的,电压最大30v,兼容性也不比较好,反接保护,静电测试什么的都没问题,最早的炬为表17年这个时候买的,断了一次头,自己换个头用到现在还好好的(平均每天拔插3次)
优利德那个软封装的芯片我实在是看不惯,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优利德这个表最大电压只有9v,也就是测试的时候一个12v的qc快充激活,表就有可能就烧了,就凭这点优利德直接输了
不过现在我这种表看不上了,我现在玩YZX和Qway的表,一个228,一个168,功能肯定多,但是价格也确实贵

网友:
凭啥?没看见有堆牛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炬为虽然之前有个u表精度造假,但前两位还是准的,电压最大30v,兼容性也不比较好,反接保护,静电测试什么 ...

坑就是最大9v

网友:
维简的U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