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拉铆枪头回了,体验没那么糟,喜欢折腾的可以撸玩

楼主(2019-11-21):
用图说话:

又是一大箱子,围绕这个木盒子,还买了一堆超级电容。。。

看起来塑料,其实是金属的壳子,强度有保证了,具体什么金属因为是新的没用锉刀检验

铆钉也是为了这个该死的木盒子特地买的

那个手柄里面还装着一副备用夹头,外加另外两种口径的枪头

起先试验了2档速度,然后试验了3档速度,我凑,那拉丁速度要上天,大约1S多钟拉断钉子,
总之,应该是功率越大钻速越高的电钻用起来就愈爽!

齐整吧!

如果装在角钻上面别有一番风味!

总结:试验拉了几个铆钉,很麻利!但不知那个夹头耐用不耐用,因为特地多送了副备用夹头。
          这个电动拉铆钉头不是绣花枕头,可以一用!后续准备搞个废钻改装下自动退钉,用起来应该会更爽。
         总的来说,可以撸来玩玩!也送上大家肯定关心的问题答案:38元。

网友A:
早就用了,pdd 26包邮,金属的

网友B:
小电批估计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用了,pdd 26包邮,金属的

你这样子说, 感觉瞬间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批估计带不动

小电批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就算能带起,速度估计也慢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批估计带不动

那种虾牌12V就能带,但是电池质量不好会保护

网友:
冲击起子带这个应该效果很好

网友:
这种不行, 还得两手操作,退芯还得切换正反转,300元买个特倍孚电动铆钉枪,能自动退芯,速度也就比气动液压的慢一点,除了重了一点,效率比这高多了,这种还没手动的好用。

网友C:
手动几块钱能搞定的事,楼主硬是要花几十块钱,如果是用来赚钱的那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几块钱能搞定的事,楼主硬是要花几十块钱,如果是用来赚钱的那倒是可以。 ...

你根本就不知折腾的真正意义,人不折腾和咸鱼有甚区别

网友:
这种玩玩应该没问题,家庭用户感觉买个手动的就可以了,好的重磅拉铆枪也不便宜的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根本就不知折腾的真正意义,人不折腾和咸鱼有甚区别

我的意思是要做的东西比做东西用的工具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要做的东西比做东西用的工具重要。

这个吗,这个工具又不是做一个盒子就报废不能使用了,以后做东西也还是可用的嘛,一次投资,多次受益,我觉得OK

网友D:
我买了那个德国的就拉了几枚钉子,还换了电芯配了充电器。平均下来拉一枚钉子要百来元了……

网友:
求pm拉铆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那个德国的就拉了几枚钉子,还换了电芯配了充电器。平均下来拉一枚钉子要百来元了…… ...

还换来了一种拥有的心情

网友E:
谢谢分享,好像我还没折腾过这种,不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好像我还没折腾过这种,不剁手了

没折腾过啊,岂可能忍?

网友F:
这个枪头和虾牌比较般配 。
之前卖的电动拉铆枪 ,竟然没下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枪头和虾牌比较般配 。
之前卖的电动拉铆枪 ,竟然没下手 ,

什么时候很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