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拆个ANDREA牌的USB“声卡”

楼主(2019-11-22):
头一阵车库的电脑主板突然挂了。。。就是这个自己做的半裸小机箱。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5277
临时找了个小主机装上用。有一天突然需要用打印机,我的打印机还是HP 6L的老古董。
以前用USB转LPT连接电脑。结果陆续坏了两条。。。不敢再买了。好在车库的电脑还有并口,于是买了条并口线。
现在这主板挂了可咋整。。。
忍了一段时间实在没法忍了。。。于是又淘了个775针带并口的主板。
装好以后没发现什么问题。结果有一天接上音响的时候发现声卡居然有问题。。。这郁闷。。。
好吧,印象中记得我好像有个USB声卡在吃灰,于是在车库翻腾半天总算找出来了。
就是这玩意。

andrea?什么牌子的?不认识啊?

这边是USB插头,旁边是音频输出。
心里还美呢,心想破烂多是有好处啊!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上。
结果,插上以后,居然没声。。。驱动正常就是不出声。。。

莫非这玩意坏的?
拆了看看!背面俩螺丝,拆掉就能掰开外壳了。

电路板看着还可以,应该也有年头了。

电路板上就一个芯片。AK5370VF。什么鬼?
百度查了一下,这玩意居然是USB AD转换器。。。仅支持MIC。。。
说白了这玩意就是个USB的MIC。。。
呵。。。。。。这郁闷!!!

USB线质量还不错,而且还带屏蔽。

这IC不知干嘛的。

电路板背面啥也没有了。

这可真是乐极生悲啊!
再换主板是没啥希望了。。。
看来有空还得琢磨个USB声卡去。。。

网友A:
主板挂了MM不试着自己修一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挂了MM不试着自己修一修吗

得动桥了,没设备,也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好大的瓷片电容

网友:
那个SOT223封装的N05A是输出3.3V的低压差线性三端稳压芯片,完整型号:LM1117MPX-3.3。

网友B:
不一定是桥坏吧?测各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C: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老主板声卡在主板上有前置插口,要短接两个才有声音输出,你找找看

网友:
听个响好象以前论坛经常有不到10¥的usb声卡

网友:
黄色的ELNA电容?我去挺高级的啊
现在麦克风话放几百块的用的都是国产电解

网友:
买声卡还请注意不要买绿联那个带调音量的声卡……用久了那个电位器就会影响声音输出……声音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D:
MM的车库宝贝多,要不试试从旧主板上吹下声卡芯片换上,论坛好像有人干过,哈哈,等牙膏

网友:
ROSE MM真心节俭啊…… 一个USB声卡没多少钱吧~

网友:
宝贝就是多,没见过还有单独MIC-USB的
不让挤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桥坏吧?测各个电压正常吗?

电压全部正常,没有RST,PGOOD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老主板声卡在主板上有前置插口,要短接两个才有声音输出,你找找看 ...

和前置插口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M的车库宝贝多,要不试试从旧主板上吹下声卡芯片换上,论坛好像有人干过,哈哈,等牙膏 ...

我还真有过这想法。。。

网友:
谢谢分享。在我眼里,还没有什么能把肉丝MM难住的。把它折腾成数字示波器如何?

网友:
有维修史的老旧电脑上,有时能偶遇独立声卡

网友:
换集成声卡芯片,我干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9071

网友:
扔个地址来,给你一块外置声卡,要ISA的还是PC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