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三星音乐魔法石MP3播放器YP-S2附数据充电线制作方法

楼主(2019-11-22):
三星音乐魔法石MP3播放器,型号:YP-S2。到手不开机,没有任何配件。这款MP3播放器,比较小巧,官方介绍不到17.2g。只有一个3.5寸的音频接口,用来输入输出。拆开看看,内部做工不错,电池没电了。直接对电池充电,可正常开机,播放,音效不错。DIY了一根数据充电线,可连接电脑读写数据,也可正常充电。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三星音乐魔法石MP3播放器,只有一个3.5寸的音频接口,用来充电、音频输出。

卡接的,用指甲划开即可。

顶壳材质不错,半透明的。

四色LED指示灯,当播放音乐时蓝光为反复播放,绿光为随机播放,粉光为自定义播放;而当连接电脑时红光为充电状态,绿光为充电完毕,蓝光为数据传输中。

带防反接保护

ATL代工的异型200mAh锂聚电池。

主控:S5L8424A01,自家产的解码芯片。开创三星独有的数码自然音效(DNSe)技术。令高音区更加纯净清丽,低音区更加浑厚震撼。

自家产的内存颗粒,容量1G。

电池和主板是卡接的,通过主板焊盘可对电池充电。

next

楼主:
通过主板焊盘直接对电池充电,可正常开机播放。主机没问题,只是没电了。DIY了一根数据充电线,可连接电脑读写数据,也可正常充电。

USB转3.5音频接口定义

国际标准(CTIA)接头对应线色:麦克风(+)/红、地(-)/黄(红黄花线同接地)、右声道(+)/绿、左声道(+)/蓝。

官方介绍

附:

1.手机耳机接口标准: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手机耳机接口标准有两个,一个是OMTP的标准,一个是CTIA的标准。一般来讲,国际厂商大部分使用的是CTIA标准,如美国、香港和其他国际市场的iPhone耳机,而国内的行货产品,则需要支持OMTP标准。
4极3.5mm耳麦有2种接口标准,CITA(移动通信行业协会)和OMTP(开放移动终端平台)。因为兼容性好,所以比较通用的是CTIA,但是我国要求的是OMTP(YD/T 1885-2009《移动通信手持机有线耳机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于2009年9月1日发布实施)。
理论上来说,只要是3.5mm的耳机孔,CTIA和OMTP的耳机插进去都能正常听声,受影响的是MIC部分,但是由于设备耳机插孔中触电的位置及大小限制,造成CTIA的听音的兼容性要高,而OMTP第三节定义是MIC,容易和第二节的右声道发生干扰,所以,当OMTP耳机插入部分CTIA接口的耳机孔中时,耳机音量小,而且人声基本上没有,如果按住耳机MIC的接听键,OMTP听音接收又正常了。
对于大部份耳机插头而言,CITA接头的中间三节隔离绝缘圈,一般是都是白色的。而OMTP接头为了有所分别,一般是都是黑色的。大部份可通过此方法来识别。
①、国际标准(CTIA)的3.5毫米接口:插针接法是左声道-右声道-地线-麦克风。
②、国家标准(OMTP)的3.5毫米接口:插针接法是左声道-右声道-麦克风-地线。

2.耳机插座(HeadphoneJack)和插针(headphoneplug)是配合使用的。目前通用插针有3节,4节,6节,5节(带外部铁圈)。插针的几个术语:Tip:第一节插针的头。(T)Ring:中间节,因为是一环一环的。(R)Sleeve:指最后一节公共端。

3.iPod shuffle数据线(USB转音频接口)接口定义:
CTIA耳机(从里到外):麦克风—V+(Vcc)红、地线—V-(GND)黑、右声道—D+(TX)绿、左声道—D-(RX)白。
OMTP耳机(从里到外):地线—V+(Vcc)红、麦克风—V-(GND)黑、右声道—D+(TX)绿、左声道—D-(RX)白。

三星YP-S2 MP3播放器使用手册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很难用到MP3机机了

网友:
好有趣,好小

网友:
居然是半圆形的电池

网友:
有灵魂的石头,这个电池有特点。

网友B:
谢谢分享。体积小巧玲珑,做工用料不错,只是少了显示屏,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主板焊盘直接对电池充电,可正常开机播放。主机没问题,只是没电了。DIY了一根数据充电线,可连接电脑 ...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
电池的形状好特别

网友:
电池形状比较少见~

网友:
体积够小的,可以夹在衣领上

网友:
这锂电池的造型好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现在很难用到MP3机机了

有了智能手机,这些音视频播放器,都用不大着了。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这个是2008年推出的,当时还很时尚。闲置久了,电池没电了。这种单孔输入输出的MP3,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体积小巧玲珑,做工用料不错,只是少了显示屏,很不习惯。。。。。 ...

这个是2008年推出的,当时还很时尚。体积小巧,可用来做饰品。

网友:
不错,办法很好.

网友C:
三星电路板上LF的logo表示什么,经常看拆机能见到

网友:
是不多见的机子了,用的不多 了,收藏吧,

网友D:
上大学时,给当时的女朋友买的这款,白色的,音质是真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电路板上LF的logo表示什么,经常看拆机能见到

好像是无铅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大学时,给当时的女朋友买的这款,白色的,音质是真心好

满满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