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看菜鸟如何恢复机械硬盘数据并修复坏道

楼主(2019-11-22):
看看别人都有精华帖,自己也是着急上火啊,无奈能力平平,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今天我鼓起勇气斗胆班门弄斧一回,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探索发现汇报给大家,期待高手现身给我指点一二,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毕竟我也只是个菜鸟 ,坛里卧虎藏龙,高手云集这是实话,本帖旨在抛砖引玉,共同提高技术,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也!为什么研究这个课题呢?说来惭愧,买过2次二手硬盘,没多久都出问题了,没办法只能自己学着修,网上众说纷纭,也不知道哪个更具权威,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琢磨,下面是我的真实维修经历,可以给坛友做一下参考,还是那句话,说的不对的请多包涵指正,谢谢啦!下面开始正文。

手里有一块东芝2T移动硬盘,购于2013年的新盘,平时用的很少,主要用于存放自己多年下载的卡拉OK歌曲,原打算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歌库自娱自乐一下,没想到这货竟出了问题,一次无意用HD TUNE检查,发现C5有了数值,这意味着这块盘已经出现了坏道!之后这个数值不断增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心血白流,双11买了个4T的西数紫盘准备对拷数据,结果、、、、、、预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就是这货,C5已经192了,新硬盘到手后马上复制,发现少数歌曲无法复制且电脑有假死现象,当时没管那么多,只想着赶快拷贝歌曲。因为数据量太大,当天只拷了大概20%的歌曲就关机了,第二天开机再继续拷,插上硬盘系统提示有错误,并询问是否修复

但是点修复后,出现绿色的进度条后又没反应了,再看看硬盘里的存放歌曲的卡拉OK文件夹已经变样了,大小也为0字节

现在这个文件夹已经打不开了(如果这个图标还叫文件夹的话)
当下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数据,而要恢复数据非DiskGenius莫属了!马上祭出神器

选中东芝硬盘再点击左上角的恢复文件。DiskGenius不能恢复指定某个文件夹的内容(比如我这个卡拉OK文件夹),
只能恢复整个分区的,我这里不是恢复误删除文件,所以我选第二个,再选择文件类型,我这里是KTV,
所以选择视频,这样可以精准服务,减少电脑的工作量

搜索到18%的时候,进度条不再走了,同时下方弹出错误信息,意味着硬盘进入坏道区了!

搜索还在进行,只是非常缓慢!到30%的时候已经耗费5个多小时,而我的耐心也终于到头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坏道不处理DiskGenius是不会同意继续扫描的,用Victoria扫扫坏道来个精准扶贫?
或者用HD TUNE来个慢扫,看看坏道的数量和位置?经过激烈的思考,还是用Victoria吧!
(Victoria其实是Windows下的MHDD,因为可以直接在Windows运行,所以比较方便的说)

what?这是什么情况?Victoria竟然死机了!看着5千多毫秒的数值我的心在滴血,
可以想象我的小芝在当时受着怎样的折磨!这都是无人值守的后果啊!
再打开HD TUNE看看,经过这番折腾,C5已经成功晋级,飙升到448!

好吧,到此为止,先拆机吧,
至于用什么办法一会再说
拆机过程:
先从插口下手

撬出缝后用指甲就很容易打开了

what?这是什么情况?三个黑色的小甲壳虫?

再看看壳子我明白了、、、、、
为我拆机而献身的卡扣们(      )一分钟。此为语文测试题,请选择合适的两个字填进去

某某结束,收拾好心情,拆机还是得继续啊!

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为难了我的小芝,让它开膛破肚了

有铝箔包装,正品无疑了!当时为什么买东芝的也是出了一番考虑,希捷的比较贵,
听说西数的是一体的,坏了也没法修,比较坑( )。(继续语文考试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我知道现在已经午夜了),东芝的可以拆卸,价格也比较低,所以、、、、、(不知道什么意思的面壁2分钟)

现在又一样神器闪亮登场了,它就是、、、、、、、、、、、、
硬盘再生器!!!!!
如何进硬盘再生器?PE 啊,启动U盘都自带,Windows下也有,不过只有试用版,
只能修复发现的第一个坏道,而PE下的可以随便使用,看看软件的介绍绝对牛的一塌糊涂!
HDD Regenerator 是一个可令硬盘起死回生的特殊软件,它可以清除硬盘表面的物理坏道,
不是隐藏,而是真正的修复坏道!

是这样吗?我们接入备用电脑试试看,
问:为什么不用硬盘盒直接测试,而是直接挂主板上测试呢?
答: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硬盘使用时间增加天文数字,更不想等到花儿也谢了

没啥好说的,都是汉字介绍,R是已经修复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看看结果如何吧、、、、、

看到了吗?第一个坏道在325778M,同时也意味着这之前的325G硬盘是好的区段、、、、

最后一个坏道在638885M处,也就意味着从639G到结尾的硬盘都是好的区段

结合算一下坏区或不良区的范围在325/1863=17%到639/1863=35%,

17%~35%,知道这个数值可以在DiskGenius切掉这部分,单独划分一个区再删除它,
这样硬盘就不会读写此区,虽然容量有所下降,但也更安全!
当然事后发现根本没用到这个,为什么我还要说?因为还有菜鸟+在浏览这个帖子
行了,看看最终结果吧

WHAT?全部修好了?真的假的?我读书少,你甭(    )
后面那位打瞌睡的同学起来回答一下,“724”是什么数值?
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不要紧记住就行了。

再跑一遍试试?OK!

全部变成延时了,不错哦

再打开HD TUNE看看

哇,C5消失了,但是05怎么成7百多了?
还记得刚才让你们记得数字吗?为什么都是7百多,巧合吗?
还不知道二者什么关系的同学面壁1分钟、、、、、
懂的同学可以下课了,不懂的同学到我这儿来,告诉你个新词,”备用扇区“
记得爱惜着用,用完了我也没办法了

跑个基准图还可以,之前跑到一半就弹出错误提示了、、、、、

说了这么多忘了主题了,赶紧恢复数据、、、、

DiskGenius流畅运行、、、、、、

6个小时后、、、、、

呼,终于找到了

抓紧拷贝吧、、、、

经过漫长的等待(至少6个小时)拷贝结束,打开看看吧、、、
,遗憾的是有大概20%的同胞受伤了,都怪当初折腾的太狠了

歌曲拷贝完了,任务才进行到一半呢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右键我的电脑进磁盘管理

删掉重建分区,记得看清楚再删,别把好人判了死刑啊

分区结束,硬盘正常插拔也没有警告了,随便拷了几个视频也没问题

现在工作结束了吗?NO!!!
我们还要看看色块呢!大名鼎鼎的MHDD如果不用一下,说明你是真的菜菜鸟

还是从启动U盘进入就不啰嗦了,直接进入、、、

选6

按2次F4就可以运行,右下角带警告的就是红灯区了,用笔记下后面的数值,、、、
无奈数值增长太快,我根本记不过来了,而它也没有等我的意思,没办法我只能拍照了,
再后来,再后来拍烦了,去他去吧,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嗯,已经56%了,已经超出坏道区了,浪费了好多时间,又是无人值守惹的祸
106个>500ms的,有点过分啊,怎么处理呢?
用什么软件处理?MHDD?Victoria?还是DiskGenius ?
NO!NO!NO!
这些统统不用!
因为又有一位上古神器闪亮登场

它就是、、、、、、、
、、、、、、、、、、
、、、、、、、、、、
、、、、、、、、、、
(此处应该有掌声,说您呢)

它就是慢格!!!!!!

没错就是它,记得把快格前的对号去掉、、、就是慢格了

好吧,过程有点长,记得要有耐心哦,坚持就是胜利!

ok
终于结束了,、、、、

结果如何呢,检验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为什么开始的区域选660000000呢?这是我今天布置的最后一个作业,答案我就不说了,
不知道的同学翻翻以前的课程,、、、、、

哈哈,大变样啊!!!!!

开壳技术还不错吧

现在我宣布可以收工了,感谢大家的捧场,祝您学业有成,身体健康!
喂喂!那几位老前辈靠边站,这不是说给您听的,我只是转述一下您对我说的话而已,就到这儿吧,现在已是凌晨2点多了,从晚上8点就开始编辑这个帖子,中途又按错键退出来了,终于编辑完了,现在又饥又困,脖子酸、颈椎痛、腰腿麻、、、、、(此处略去1000字),给点M币犒劳犒劳吃个夜、、、早饭吧,1个不嫌少,100个也不嫌多,全凭您的心意,谢谢啦!
至于申精的事还请版主大人多多费心,事成之后我请您吃饭!放心我小声说的,他们都没听见
谢谢各位!!!!!

网友A:
破硬盘盒都翘坏了丢掉算了,淘一个翻车讯H1空盒子,Type C-USB3接口比这个好吧

网友B:
这也敢说是是菜鸟,我想想我是一只菜菜菜菜鸟,我有个雅桥819点歌机的硬盘有卡顿,甚至死机,无奈花300大元拷贝个2T的,有楼主的能力我也折腾折腾。

网友C:
有点像现在的电视剧,貌似阵容强大,包袱很多,其实无实质内容

网友D:
文案写的书面性一点更好(小声bb)

网友:
硬盘再生器这个倒是没有用过,也有一块坏块很多的,有时间了试试!这样修复了后期会不会再有坏道?

网友:
常用工具,修好一块硬盘,点赞。

网友:
不需要转那么多弯,直接插usb用hddreg就可以了

网友:
文件名都改了,你这个歌库没意义了

网友:
硬盘厂商的移动硬盘是最差的硬盘,建议不要买,若买自己买盘买盒子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敢说是是菜鸟,我想想我是一只菜菜菜菜鸟,我有个雅桥819点歌机的硬盘有卡顿,甚至死机,无奈花300大元 ...

算了,折腾好了,毕竟也是有故事的硬盘,你还敢往上存重要的东西吗?还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家里几个坏也没坏,有些临界值,扔掉舍不得,用来存东西又不放心。正宗的鸡肋。

网友:
我也用HDDREG修复了两三个硬盘。低格还是谨慎点用!

网友:
曾经20包邮收了一块400g的巨多坏道的本盘 用HDDREG修了下 到现在已经给我服役了三年之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硬盘盒都翘坏了丢掉算了,淘一个翻车讯H1空盒子,Type C-USB3接口比这个好吧 ...

这个开壳说不上完美,至少还凑合吧!至少也是专业存储大厂出品的3.0接口,应该不会太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硬盘盒都翘坏了丢掉算了,淘一个翻车讯H1空盒子,Type C-USB3接口比这个好吧 ...

现在能在哪里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敢说是是菜鸟,我想想我是一只菜菜菜菜鸟,我有个雅桥819点歌机的硬盘有卡顿,甚至死机,无奈花300大元 ...

谢谢夸奖和鼓励,水平高的不一定有时间发帖子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分享自己的成果也是件很快乐的事,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是也

网友:
这种维修用不长久的,还会出现坏道,东芝的目前好像没什么好专修工具,西数的可以刷通刷固件跑SF,可以修复成出厂一样的,希捷的我不会,但是据了解也有专修工具。一般硬盘坏道最好是吧坏道加G表,在G转P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现在的电视剧,貌似阵容强大,包袱很多,其实无实质内容

感谢关注,让您见笑了,标题就说是菜鸟了,既然是菜鸟,水平肯定有限,高手应该阅读高高手的帖子才能学点东西,您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案写的书面性一点更好(小声bb)

谢谢顶帖还加了M币,有您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以前有个搞数据恢复的老鸟给个硬盘延寿的方法,每2~3年拆下硬盘电路板,用橡皮擦擦擦电机、磁头插座的触点,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