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936改T12控制板

楼主(2019-11-22):
安泰信936b的焊台换上一分钱的T12控制板不能控温  电源为火牛经过桥式整流输出的 经过万用表测量为直流24.5V  已经烧坏两个控制板了  一个华美DIY的之前用开关电源测试过可以用的 接上936电源后不能控温 拔掉手柄之后三端稳压爆炸了 还有一个接过936电源的616的控制板接到开关电源也不能控温了 求大神解答为什么啊

楼主:
加过1500μF的滤波电容 万用表测量电压直流70V了 没敢接板子又拿掉了

楼主:
烧坏的华美DIY控制板之前在别的开关电源上测试时是好的 另一块616控制板三端稳压没爆炸但是用开关电源也不能控温了

网友:
25V的交流整流后直流24.5V?没有滤波电容吧。脉动直流引起烧板?

网友:
烧板子应该是电压太高了,超过三端稳压器的最大输入电压。不能控温可能是控制器上的358烧坏了

网友A:
一分钱的T12控制板哪有?

网友:
整流后必须滤波,936变压器24V,实际可能有26-28V,整流滤波后起码有40V,超过了616控制板的输入电压,MOS管击穿了,一定要用变压器的话,改次级输出绕组吧

网友:
也不用那么麻烦,加一个dc_dc模块给ldo供电就行

网友:
这测量的是脉动的直流电压,虽然数值是24.5V,但这是平均值,最高电压远远大于24.5V的(24×1.4≈34V)。这么高的电压,会烧坏控制板的。建议你把控制板摸死管换上耐压更高的,7805三端稳压块串一只电阻降压。或者你直接改变压器输出绕组输出电压为16V左右,再加上滤波电容。

网友:
把变压器的次极绕成17伏,整流,滤波试一下

网友:
AC24V整流后电压为32V,超过7805的最高承受电压30V,所以炸管,我也是936改T12控制板,用了一个X宝上的5A降压模块,还不错,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的T12控制板哪有?

一分钱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的T12控制板哪有?

那是一分钱大小

网友:
整流输出没有滤波就24V是电压太高了,需要加上一个电解电容,并在7805前面串联一个12V稳压管才行

网友:
整流桥整流   50v 1000的电容滤波  二极管  xl4015模块稳压 二极管   再接616就不会烧了     电压 根据环牛体积  66x28  调到18 -19v   大的话 可以调24左右

网友:
我的垃圾66x28的 40w环牛

网友:
大概这样子

网友:
25v交流 整流后 25v左右  加电容滤波会超过30v  616 基本就炸了   所以加个耐压30v以上的调压模块    防止瞬间浪涌 反接 什么的         串俩二极管

网友:
24V整流滤波后可以达到34V,不加滤波电容也不行,因为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的最高电压还是34V,如果市电电压再高点,整流后电压还高,超出了616上PMOS和78L05的耐压值,可以对616板子做下改动,PMOS换成耐压50V以上的,78L05的进线之前加上个15V-20V的1W稳压管来降压,如果嫌麻烦,可以用DC-DC来降压

楼主:
改用了50长宽×26高的18V方牛 用1500uf电容桥式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是23.5V 插上手柄就成了8V了 烙铁刚有温度估计还不到100度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