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滚轮编码器替代旋钮编码器

楼主(2019-11-22):
请教大神们6脚滚轮编码器怎么替换接5脚的旋钮编码器。开关2脚好找,剩下滚轮4脚怎么替换接旋钮的3脚上,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A:
楼主pm下控制板地址呗!

网友:
滚轮问卖家的要五个脚定义,应该有方向两个脚,一个接地脚,按键一个脚,木有的话只能研究下编码器原理自己量了,

网友B:
滚轮也是左右 编码器也是左右 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m下控制板地址呗!

咸鱼搜彩屏T12

网友C:
楼主查一下编码器的数据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查一下编码器的数据手册看看。

编码器数据手册在哪里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轮也是左右 编码器也是左右 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啊啊

测量了接上不能用,有人也接过说很麻烦

网友:
应该是有两个脚定义相同的,我看过T12三合一控制板的源文件。真正有用的是一个地,一个按钮,两个方向这四个脚,多出来的脚都是地。

楼主:
已完美解决!附上图给需要的朋友

楼主:
已经完美解决,附上图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这个编码器就是有点贵

网友:
请问这不是六脚的编码器吗?7 8 9脚是哪里来的?

网友:
789应该是老编码器的三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