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给看看。。啥颗粒,

楼主(2019-11-22):
看着像INTEL 的 百度不到资料。。MLC???
做U盘咋样。。。 单个32G么
还有这个2246EN最新的量产工具啥版本哈

网友A:
黑片  最垃圾的等级  做u盘都不靠谱  更别说固态了

网友B:
应该是L06B的MLC黑片,可以贴3268,单贴写30读130左右。
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用这个版本可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  最垃圾的等级  做u盘都不靠谱  更别说固态了

垃圾固态上的,还以为MLC 不错呢。。那就不研究了,就这样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L06B的MLC黑片,可以贴3268,单贴写30读130左右。
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用这个版本可以开卡。 ...

大神太给力的, ,,既然不是啥好片就不折腾了。。

网友:
板子留下,颗粒拿去做SMI的3268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