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thtf 主动快门式3D眼镜

楼主(2019-11-22):
不知道哪里来的,拆开看看

因为是主动式,包含电源及控制电路,就会比较笨重

带一个开关跟充电接口

开拆的地方

拆掉2副镜腿

露出的是控制板,带蓝牙,可以通过蓝牙切换镜片

电池

控制板背面有个ic,控制镜片的切换

这样ic清晰点

只有一个螺丝用了筒帽,估计这个是常拆的地方

镜片超声焊接,没拆

原理

3D眼镜的分类

1、互补色3D眼镜

主要是红蓝、红绿3D眼镜,价格最便宜,十几元就能买一个,对显示器没有要求,还能在电视、投影等上面放,可是这种实现3D的办法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点点重影。但这种方法实现3D在国外非常流行。但看的时间不能过长,这也是一部真正的红蓝3D电影每到半小时,就要弄进一段2D的片断,因为外国人很注意保护眼睛,所以有的买家问有没有全部都是3D的,你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3D眼镜的选购方法主要针对这种。

2、快门式3D眼镜

主要以液晶眼镜为主,现在的技术也比较好了,如果屏幕够大,效果可以和电影院中3D电影相比。可以打3D游戏,结合电脑配合实现很多的功能,但有一个缺点,显示器要求是CRT的显示器,因为液晶显示器刷新达不到100以上,新的眼镜100多元就够了,但也有缺点。

缺点一,会受日光灯的影响,开合频率与电视不完全同步,会出现闪烁。

缺点二,眼睛实际上只能得到一半的光,因此主动式快门看出去,就好像戴了墨镜看电视一样,并且眼睛很容易疲劳。

而且以TV为首的环境安全认证仪构将不闪式判定为无闪烁,有效消除了观看所引起的头痛或眼睛疲劳的诱因。相反,快门式3D却无法通过该认证。快门式3D阵容向CEA提出“偏光式3D无法实现全高清、要求更改标准”的主张,已经被CEA驳回(不闪式不会让某些人观看时产生不适,环境安全仪构会因对一些人的健康不好而不给予通过,电视画面清楚程度自然和其无关。

3、偏振光3D眼镜

主要有RealD圆偏光3D眼镜和IMAX线偏光3D眼镜。

1.没有闪烁,能体现让眼睛非常舒适的偏光3D影像。不闪式偏光3D没有电力驱动,可舒适佩戴眼镜并且全然没有闪烁感。因此可以尽情享受让眼睛非常舒适的偏光3D影像。看实际测量闪烁程度的数据就能知道数据几乎是零,不会有头晕的状态出现。

2.可视角度广,观看不闪式偏光3D电影时只要是在推荐距离内,在任何角度观看,它的画面效果、色彩表现力都不打折扣,可以在没有角度限制的情况下去享受偏光3D影像。不闪式偏光3D眼镜目前是市场上佩戴最健康最舒适的眼镜。

4、VR眼镜

这种眼镜比较特殊,无需投影仪即可观看3D电影。

原理很简单,一对眼睛近距离观看到一个显示屏的画面虚像。因为体验感差,虽然可以,但通常观看3D电影并不采纳这种方式。VR眼镜通常用于短时间的3D游戏/虚拟场景体验上。

网友:
主动式的效果好

网友:
应该是山寨货

网友:
偏振光3D眼镜。

网友:
竟然还在电路控制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不错,主动式的比滤光式的体验效果好。

网友:
以前电影院用过,后来很多改成偏振式,估计是多个成本高,充电麻烦等。

网友:
效果当然是快门式的好

网友:
眼镜做工惨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不错,主动式的比滤光式的体验效果好。

这个没用过看电影,用过红蓝3d的,颜色偏色严重,电影院那种,亮度下降严重

网友:
里面的做工不见优

楼主:
做工中国标准

网友B:
其实3D也是个新鲜,当初买手机就不该买裸眼3D,现在网站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3D也是个新鲜,当初买手机就不该买裸眼3D,现在网站都没有了

嗯,无奈技术更新太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3D也是个新鲜,当初买手机就不该买裸眼3D,现在网站都没有了

都是阿凡达掀起的一波3D热潮。过后大家还是觉得普通的非3D电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阿凡达掀起的一波3D热潮。过后大家还是觉得普通的非3D电影舒服。

貌似现在影院都是3d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