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手电钻,普通电钻就行

楼主(2019-11-22):
手上有个博世的所谓冲击钻,多年前买的时候不懂,以为是能打水泥那种,后来才知道坑人的,电钻用用还行。
用来上螺丝不太好用

想买个电钻,不用什么锂电的,有线的就行了。普通电钻,老哥推荐推荐。

楼主:
东成的怎么样? 不太懂,乱七八糟的工具买了太多了,现在要讲究便宜。

网友:
直接去数码交易区经常有坛友推荐的几十块钱的手电钻

网友:
这种要求东成还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
博世冲击钻都带档位调节吧?你把冲击关了就是平钻了啊?如果要买新的平钻的话,东城、大有、锐奇都不错。

网友:
家用就买杂牌,不常用,够了。

网友:
买普通的有调速就好,我一把杂牌用快20年了

网友:
买这种金属前盖的比较耐用

网友:
一年用个几次的,淘宝随便买个几十块的就行了。
电压多高的,看螺丝多长。

网友:
这个东西还得看干啥 家用 随便买个就行反正不常用,当然土豪请自动飘过。
一般用 买个东城啥的就很好了,干啥活陪多大功率的。

网友:
闲鱼随便买把博世13re,几十块钱

网友:
不常用还是买便宜的锂电方便。特别是只上螺丝不钻孔。论坛推荐的几款都差不多,就看运气,碰到耐用电池就好了。扭矩调节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东成的便宜实惠  手上有一把有线220v的

网友:
博世手电转也就一百多,350W的功率。

网友A:
根据描述,楼主不是一个爱动手的人士。

那么淘宝上销量最大,价格可以接受的,随便买一把即可。不必纠结

电动工具不用也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描述,楼主不是一个爱动手的人士。

那么淘宝上销量最大,价格可以接受的,随便买一把即可。不必纠结

我自己感觉挺爱动手的

角磨机、电锤、电钻、曲线锯  都有。

可是业余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动手吧

网友B:
扭螺丝还是要能扭力调节的,好像有线没见过扭力调节的,拧螺丝容易弄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螺丝还是要能扭力调节的,好像有线没见过扭力调节的,拧螺丝容易弄花

没想到扭力调节这个。

谢哦

网友:
东成的就行了不到百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感觉挺爱动手的

角磨机、电锤、电钻、曲线锯  都有。

既然如此,那么何必苛求有线?靠谱的有线,也得百来块。锂电的现在也不贵,东成新推的1201,抢购价79元。双十一99元。双十二估计还有1次?

从楼贴看,您是希望兼顾拧螺丝。这方面,任何有线,是任何!都不及一把虾牌。

至于还有一个抵触锂电的理由,就是怕维护。通常说法是3个月拿出来充一次。还建议半电。即3.6-3.8V存放。实际上根本无所谓。电动工具基本都是18650,即使虾牌的电池也有过充过放保护。避开这俩危害,无论你满电半电没电存放1年,都没事。

我甚至有一个镍氢的电动牙刷,1年后才拆封使用,依旧OK。镍氢自放电大,维护比锂电更娇贵,尚且如此。

我更甚至有一款山寨理发器,自带一块镍镉备用电池,从来没有过。最近才拿出来,一插上,还能理完一次发。要知道理发器何时购买?10多年前!

早期而言,无线电钻这些工具也是镍镉的,当然镍镉缺点也不少,锂电总体上超越它太多,取而代之了。那时候你抵触无线尚有道理,现在纯属抱残守缺。
坛友们同意我观点的,请点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