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台电固态SD120GBS500找到不量产工具

楼主(2019-11-22):
型号:SD120GBS500

SDD:三星   K9AFG08U0D

主控:慧荣 SM2256K AB
缓存:NT5CB64M16FP-DH

台电的固态,装完系统开关老提示修复,应该是用坏块了,还在保修期内,但要寄到深圳,想想还是算了,来回的邮费都可以买一块了,就自己拆开,想量产一个。
哎!翻车了,找了好多量产工具都不成功。有没高手帮忙看看!用过(慧荣SSD SM2256量产开卡工具MP O1228A版SMI sm2256K AB主控MP O0910B版本开卡工具,慧荣SM2256开卡修复工具MP P0715C版-固件FW P0901A)都没成功。现在硬盘也不认了!

网友:
买一块要100块左右吧。
运费也没那么贵吧,发过去贵点的也就十一二块钱。
保内的发回来的有可能那边付运费。
而且这些小厂的很有可能是换新不是修。

网友:
为啥电感都没了,电压转换IC也没了

网友:
保内的话,优先走售后吧。

网友:
我的宇瞻的sm2258xt折腾了两天折腾好了,我是用硬盘盒+短接rom+不同版本的开卡软件弄好的,你这个封条被拆了,肯定售后不了,自己折腾了

网友:
有保干嘛不走售后?

网友:
建议返修、台电也算国内大厂牌、应该会负责处理

楼主(2020-03-01):
今天又试了一下,终于搞定了!

网友:
这个颗粒稳定性不太好

网友(2024-10-06):
三星这个颗粒很奇怪,大多数开卡软件没有适配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