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前段时间坛友家的蓝牙键盘BUG问题改造

楼主(2019-11-22):
十几块包邮的蓝牙键盘,用着还行,当然肯定是有BUG的,不然也不会这么便宜,我这个的BUG就是如果电池用到完全没电后不会提示,直接挂掉了,就算充上电也连接不上,必须要把电池拆下来重新接上,这样比较麻烦,在左上角装了个常闭的开关,就是个鼠标按键,没电了就插上充电线后按几下就恢复了,除了这个BUG,键盘其它方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胶补一下吧

楼主:
图片看上去很粗糙是因为放大了,实际从正面根本看不到,因为用的是拆机按键,万一将来要换上了胶不好拆了。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我的蓝牙键盘没开关,长时间不用用时就没电,烦了加个电源开关。

网友A:
这个BUG有点过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UG有点过分哦

因为是用在电脑上,可能和用在平板上有不同,十几块也就不讲究了。

网友:
居然是这种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