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洁身器也不免出毛病,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9-11-22):
               朋友去日本提了个马桶盖。用了三年也出毛病了。看来小日本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先拆开再说

这按键板改用照相机的排线技术当是不该出毛病。

拆得差不多了,竟然一点锈蚀没有,不得不说人家的质量还是上乘的。
只是找不到毛病,就是男用冲洗不出水且加不了压,女用部可出水,但是也加不了压。
求高手赐教。

网友:
不是免不了,是肯定会出毛病,几千块的东西不会让用一辈子的。

网友:
同款,先看看出水头那里能不能完全伸出来。之前也有不出水的问题,除水垢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国内行货,保修5年!!!   做工和你这个基本差不多。而且你这个面板也是中文,怀疑也是中国工厂的产品。

网友:
全中文啊,一个日本字都没有?!不会是make in china,然后你朋友又去日本拿回来的吧……

网友:
松下马桶只在杭州生产,不管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男用冲洗不出水且加不了压,女用部可出水
结论:好色之徒,教育一番即可。不行请杨永信

开玩笑啊。技术不行帮不上,插科打诨一下
应该是大陆生产的。

网友:
看一下水路是否正常,水泵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比我的先进点,手柄控制这里多了除菌和着座(我的没有),我的当时也是差不多3-5年(忘记具体时间了)坏的,自己淘宝买了个手柄控制板(同样的)换上好的。
你的这个注意下测试方法,看是不是着座检测这里出了问题?(一直检测不到着座是不会出水的)。我的控制手柄好像跟你的不一样,是全部灌胶的,只能换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