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并修复美的燃气灶用的惠达微动开关,换弹簧后满血复活

楼主(2019-11-22):
上次美的燃气灶上的微动开关坏了,拆开仔细研究一下

查了下,是香港惠达的

这个没有常闭触点
触点容量

塑料销过盈配合的
直接撬开

里面
可以看到动触片组已经散架了

换个角度看

取下金属柄

拿出动触片

动触片特写

弹簧一边的钩断了

键帽
原谅偶拍糊了

剩下部分,继续拆

把卡在外壳上的COM端金属片和静触点片取出来

静触片是有触点的
看来这个惠达还是在认真做事

反面能看出是铆接的

全家福

楼下修复

楼主:
从渣渣行程开关里拆了根弹簧
稍微长了点,试试看能不能用

动触点也用纸打磨一下

偶试过几种方式,这样装配是最简单的
卡上弹簧和动触片

动触片对准COM片上的定位凹槽,向上一掰就可以了

换角度看一下

卡进外壳里

装上键帽和金属柄

动作灵活,满血复活
如果按动不能正常开合,那说明动触片装反了

还是用动图来展示

这个惠达微动还是不错的,起码触点不是冲出来的
代换的弹簧长了点,估计触点压力会比之前的略小,但实际用在燃气灶上倒是未见异常

网友A:
这个接触使短板

网友B:
这个开关室装在燃气灶的啥地方呀?起到自动熄火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触使短板

接触倒是没问题,电流小触点不会烧蚀

网友C:
弹簧是腐蚀断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室装在燃气灶的啥地方呀?起到自动熄火的作用?

装在水气联动阀上的 起到监测水流通过的作用

网友:
修修又用三年。

网友:
不错,省了几毛钱花费了1个小时,弹簧点些昆仑2号,就是用到燃气炉报废弹簧也不会断了

网友:
被限额了,这个。。。。

网友:
元首高手,佩服

网友:
又到限额了,拆解很详细,看到银子了求赠送求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室装在燃气灶的啥地方呀?起到自动熄火的作用?

不是,微动用来在旋帽压下来触发点火器点火的

网友:
谢谢分享,小弹簧不好找了

网友:
真是巧了,昨天晚上刚把家里的绞肉机给修好,也是行程开关的问题。换新后搞定。

网友:
要命了,限额限的太厉害了,想打赏个帖子得来好几趟还不一定~

网友:
腐蚀的貌似挺厉害。是不是经常用去油的东西擦洗?然后渗到开关里了?

网友:
动图做得漂亮,最近老是限额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是腐蚀断的吗?

腐蚀、疲劳都有可能,具体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水气联动阀上的 起到监测水流通过的作用

这是燃气灶,不是燃气热水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