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摩托车启动电机,用了近400W电源才转动!

楼主(2019-11-22):
拆摩托车启动电机

这电机功率有点吓人用一个标12V/350W的开关电源根本带不起来电源保护,用12V/33A开关电源才转起来

上图,这是清洗以后才拍的照片没清洗之前太脏全是油泥手也脏死了没法拿手机关键是怕恶心到各位看官

这个齿轮在高速运转时会被离心力顶出来与发动机齿轮链接,非运转和低速时齿轮回位齿轮脱离发动机齿轮以此来实现离合功能

静止时的齿轮

这是6V供电低速运转时的齿轮状态齿轮没被推出来

这是12V高速运转很明显齿轮已被推出来

开拆,可以看到经电机出来还有一级减速齿轮和离合齿轮

减速离合齿轮,地下套着铁皮的地方有个弹簧当转速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挤压弹簧推出齿轮红色箭头处

启动电机使用频率不是很高碳刷和转向器磨损不大

磁铁不是籹强磁但磁性非常强大

转子

粗壮的铜线

磨损非常小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洗得很干净啊

网友A:
这个启动时要大电流,开关电源一接上就过流保护了

网友B:
用12V旧电瓶就可以带动,开关电源自然是不行的。

网友C:
用应急启动电源就好了

网友:
去修车铺都是换电机,其实自己换换碳刷还是可以用的,以前有帖子就是自己换的碳刷,内部碳刷粉末太多,需要花时间清理一番。

网友D:
小厂垃圾货,没一个滚动轴承,铜基轴承都不舍得用,用的铁基轴承。换向器那里应该是一个6002轴承也被节约成了铁基+铜基轴承。换向器挂钩点焊后未滴挂钩胶,有脱线风险。

网友:
居然要这么大的电流才能启动。屌爆了。

楼主:
哈哈怕恶心到看官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时要大电流,开关电源一接上就过流保护了

是12V 359W的开关电源直接保护,用400W的才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V旧电瓶就可以带动,开关电源自然是不行的。

关键是电源功率不够400W的就能转起来了,旧电瓶倒是有一个长期不用没电了懒得找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应急启动电源就好了

哈哈没有啊好在有12V400W的电源

网友:
这家伙启动电流30a我测过

网友:
自带超越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厂垃圾货,没一个滚动轴承,铜基轴承都不舍得用,用的铁基轴承。换向器那里应该是一个6002轴承也被节约成 ...

这么高转速没用轴承确实不妥,启动电机使用率不高所以没出问题,接线处是用铜钩直接压住的应该不会脱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厂垃圾货,没一个滚动轴承,铜基轴承都不舍得用,用的铁基轴承。换向器那里应该是一个6002轴承也被节约成 ...

自害模式产品。生产一堆貌似价格便宜实际不耐用的产品,让你图便宜买了快坏接着再买
实际上贵的使用成本最低

网友:
这个电流大、扭矩大,短时工作的

网友:
看着这电机体积不是很大

网友:
好像铁壳有增加磁力的作用,电脑风扇无刷电机虽然橡胶磁,单独橡胶磁的磁力不如硬磁石,加一圈铁后一侧磁力会增强些。

网友:
相当于 成人 右腿 一蹬 的功率,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