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个超声波热熔枪电源 可以做点什么玩玩

楼主(2019-11-22):
两个超声波热熔枪电源  可以做点什么玩玩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作为超声波清洗机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作为超声波清洗机的电源。

我觉得可以,频率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作为超声波清洗机的电源。

还需要什么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频率一致就行

怎么可以制作呢 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可以制作呢 还需要什么东西呢

买一个超声波震子,功率跟这个电源匹配,专用的环氧胶水把震子粘到不锈钢水槽底部,接好线就是超声波清洗机了,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超声波震子,功率跟这个电源匹配,专用的环氧胶水把震子粘到不锈钢水槽底部,接好线就是超声波清洗 ...

去淘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