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敏锐120G固态硬盘 说是mlc的,拆开看看

楼主(2019-11-22):
背面,铭牌参数

正面空空的

里面板子好小

网友:
什么情况啊?

楼主:
还没有上机,待后续报道

网友:
标签最后一行,后半句,负责,应该是否则,无发应该是无法,打错太多字了

网友:
芯片上写的368是啥意思

网友:
性能怎么样~

网友:
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就128G,那的存多少电影

网友A:
标签上居然有错别字

网友:
东芝拆机片,丝印看不太清楚,mlc的单买的话70一颗顶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居然有错别字

满满的山寨感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满的山寨感 哈哈

不知道坛子里的店家有没看到,然后改过来

网友(2020-02-18):
我也有有个这样的硬盘,拆开后只有16G左右,假货宝买的,被骗了,到货后就找不到店铺了

网友(2020-03-27):
单颗粒120G,基本不可能是mlc的

网友:
话说旁边那个可以自己在加一片变成256g么?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三个。反正都是有做备份,纯当系统盘。做好坏的准备。

网友:
我用了金主红包。还不错

网友(2020-12-09):
老哥的硬盘怎么样了嗷,我在敏锐家一共上了三个盘,到现在没翻过车

网友:
2246啊,肯定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