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博尔F1盒子怎么老是空间不足咋回事?

楼主(2019-11-22):
内存是1G+4G的,刷的安卓系统,就安装了一个一号直播、电视猫、还有当贝市场、酷狗音乐,其他啥都没装,却总是提示存储空间不足,无法安装app,这是什么鬼?安装的app加起来还不到1G

网友:
你是不是觉得系统文件是不需要空间的?4G的内存,实际上装个一两个软件,就没空间了的。

网友:
这么跟你说吧,斐讯T1是2+16G的有段时间还提示空间不足,检测发现只剩400多M,实际我只下载3~4个应用。

于是一番清理,腾出8G多空间。

后来刷了YYF的固件,没出现过大量占用空间的状况,估计当初是某个应用缓存了大量数据。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再重装App

网友A:
可以扩容,我的小米电视4A和极米N20投影原先都是8G,现在全部扩容成64G,就算把全网所有能看视频的APP都装一遍也不会空间不足,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扩容,我的小米电视4A和极米N20投影原先都是8G,现在全部扩容成64G,就算把全网所有能看视频的APP都装一 ...

哦,怎样扩容呢?